[家电] 反转了,反转了

楼主:
我哥家的吊扇上个月帮他换了一个网上买的杂牌CBB61电容,一个月不到,转速掉了一半,容量由2.5UF掉到1.4UF,按每天运行5小时算,还不到150小时就掉到1.4UF,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昨晚胡里胡涂的网上买了三个松下变频空调风机两针脚启动电容,忘了看是不是CBB61就下单了,装的时候也没注意看,接上吊扇,开机,咋不出风呢,停机抬头看,我靠,反转了,反转了,转速没有正转快,停下对调接线,终于能正转了,转速很快,但是有点低频异响,分不清是电机还是电容异响,有轻微嗡嗡声,这电容外壳也没标正负啊,怎么会有反转现象,搞胡涂了,估计是这电容不适合家用风扇或家用吊扇,看来还得老老实实买宁波新容CBB61或灰壳BM丰明CBB61

网友A:
你确定对调电容两根线能实现正反转控制?

网友:
叔可忍婶可忍

你哥不可忍

网友B:
这是无极性电容吧,哪里来的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无极性电容吧,哪里来的正负极

应该是无极电容,外壳没有标注正负,但反转实实在在发生了,你说离奇不离奇,而且反转的转速比正常慢一倍,正转抬头看是逆时针转,反转抬头看是顺时针转,反转一丝风都没有

楼主:
我当时也蒙了,电容测过2.5UF的,装上去开机第一时间感觉转速很慢,象是1.4UF容量下的转速,而且一丝风都没有,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满脑子是不该,新电容怎么转得那么慢,这个转速怎么会一丝风都没有,停机后扇叶慢下来的时候一看,乖乖,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对调电容两根线能实现正反转控制?

确实,没对调时是反转,我发现反转后对调了就变正转了,而且转速也变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叔可忍婶可忍

你哥不可忍

这东西买的时候没注意看,以为变频空调风机启动电容也是CBB61

网友D:
我买了几次都是6到8元左右一个,有的质量比较好用的是铜线也有银色的线估计是铝线。

网友E:
别瞎换启动电容,给启动绕组烧坏,就完蛋了,你家风扇就变成手动启动的了,需要拿个棍子扒拉一下扇叶才能转

网友F:
无极性电容还分正负?接反的肯定不是电容吧!

网友G:
这是个灵异事件。

网友H:
我接错了线才是反转啊,匪夷所思了,莫非电容里面还有整流电路?换个好牌子电容吧

网友:
H好神奇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几次都是6到8元左右一个,有的质量比较好用的是铜线也有银色的线估计是铝线。 ...

你买的是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瞎换启动电容,给启动绕组烧坏,就完蛋了,你家风扇就变成手动启动的了,需要拿个棍子扒拉一下扇 ...

我本来是想买CBB61的,当时没注意看,以为这种也是CBB6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极性电容还分正负?接反的肯定不是电容吧!

我以前从来没遇到过,所以我也一下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灵异事件。

不是因为完全没风,我也没往反转哪里想,因为从来没想过会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接错了线才是反转啊,匪夷所思了,莫非电容里面还有整流电路?换个好牌子电容吧 ...

卖家标的是松下变频空调风扇启动电容,我也没往心里多想,以为是CBB61就下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