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一个老充电头LZ-007Z,顺便拆机个山寨货看看

楼主:
修一个老充电头,顺便拆机个山寨货看看。有个老40W的充电头坏了,我最近拆开它来修,这个头子之前输出电容就爆过,我给换了个品牌的100UF的,纹波也好一点了。原装的那个纹波那是大大的超标,不过确实是有华为协议的,功率达不达得到嘛。。。这个充电头里面有个8525F芯片,这个芯片网上也查不到资料,也没得换。另一个是山寨的苹果充电头,炸了管子,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A:
最怕买到山货充电头,而很多山货高仿货很难分辨或无法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怕买到山货充电头,而很多山货高仿货很难分辨或无法分辨。

是的,这两个其实山寨头,做工质量太差了,那个插条都还刮手。纹波也很差,我插上这个充电屏幕都不灵光,只是说出差得要个头子冲设备。

网友:
这种货色,还是别给手机用了

网友:
还是别用非原装充电器,不然机子怎么坏的都搞不清楚。

网友:
我把标题看成了,老头乐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