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带HDMI的路由器 移动融合网关h10e-11(2018)拆解改造

楼主:
甚至有两组ttl排针

背面

外观

安卓部分ttl安装apk

路由器部分ttl测试

把密码自己改一下

HDMI接电视后的显示

看电视

楼主:
安卓stb跑码
ROM6712V1[url=home.php?mod=space&uid=913662]@jun[/url]  6 2017
MODE:EMMC
Jump

16V2WXX BL1 [url=home.php?mod=space&uid=1670676]@sep[/url] 11 2018
A53 down
pll_jc ok!
ddr3 1866M svn28967 finish
EMMC
m0^^: a53
mN0^^: 16V2WXX
mO0^^: stby work force high
TICE:  bl31_early_platform_setup
INFO:    bl31_plat_arch_setup
NOTICE:  BL31: v1.2(debug):svn 38045
NOTICE:  BL31: Built : 10:28:52, Sep 10 2018
NOTICE:  16V2WXX
INFO:    bl31_platform_setup
INFO:    GICv3 without legacy support detected. ARM GICV3 driver initialized in                                                                              EL3
INFO:    BL31: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s
INFO:    BL31: Preparing for EL3 exit to normal world
INFO:    Entry point address = 0x4f000000
INFO:    SPSR = 0x3c5

U-Boot 2015.10 (Oct 17 2019 - 03:23:08 +0000)

DRAM:  ram_size=0x40000000
ram_size=0x40000000
1 GiB
MMC:   set flash type:1
set flash type:0
eMMC: 0 (eMMC)
NAND:  emmc board
0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dofastboot = 1
board_usb_init
g_dnl_bind_fixup : 1155457102974550016
cycle_max_time = 35
USB cable not detected.
command exit.
board_usb_cleanup
failed to fastboot usb
Writing to MMC(0)... done
zx_keyrow0_pwm1_0v811_1v286_init! cpu_volt_uv=900000, duty=0x32
792
Net:   CONFIG_ETH_DESIGNWARE_QOS_420
PHY_INTERFACE_MODE_MII
confs rtn=0, g_enetaddr=5c:cb:ca:4d:b5:68
mac_addr=  5C:CB:CA:4D:B5:68
        dwmac.5200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MC read: dev # 0, block # 1867776, count 1 ... 1 blocks read: OK

MMC read: dev # 0, block # 1867776, count 102 ... 102 blocks read: OK
logo_load_addr is 0x74000000
failed to parse item vals:
failed to parse item vals:

MMC read: dev # 0, block # 2179072, count 1 ... 1 blocks read: OK
misc:
do_bootsys to boot NORM
get boot image

MMC read: dev # 0, block # 2260992, count 2 ... 2 blocks read: OK

MMC read: dev # 0, block # 2260996, count 24525 ... 24525 blocks read: OK

MMC read: dev # 0, block # 2285520, count 2625 ... 2625 blocks read: OK

MMC read: dev # 0, block # 2288144, count 93 ... 93 blocks read: OK
enable emmc rst n function:mmc rst 0 1

setenv bootargs root=/dev/ram0 rw initrd=0x41000000,0x14786a boardtype=0x1b cons                                                                             ole=ttyUSB0,115200n8 console=ttyS0,115200n8 ${othbootargs} stmmaceth=chain_mode:                                                                             1 kgdboc=ttyS0,115200 loglevel=${kernlog} swiotlb=0x800  androidboot.hardware=zx                                                                             ic androidboot.selinux=permissive boot_revision=V0078 LogoDataAddr=0x74000000 Wo                                                                             rkMode=0 LogoDisplayModel=  AutoOutputFlag=  MarketCode=99 HDMIAdaptiveMode=1 St                                                                             andbyIRCode=  HDMIOutputMode=  ProductID=004704FF0004201016135CCBCA4DB568 Operat                                                                             orsCode=6 COMControlFlag=  TVMode=ffff000100010001 576DispInfo=0032002006560536                                                                              480DispInfo=0012001006980460 720DispInfo=0000000012800720 1080DispInfo=003200201                                                                             8561040 4KDispInfo=0000000038402160 E4KDispInfo= market=00990006 edidaddr=0x7500                                                                             0000
non-combine dtb image
kernel_addr:0x40008000
device_addr:0x40e00000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40e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40e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0000000040e00000, end 0000000040e0e689

Starting kernel ...

root@a16v2w18:/ #
root@a16v2w18:/ #
root@a16v2w18:/ #
root@a16v2w18:/ #
root@a16v2w18:/ #
root@a16v2w18:/ #
root@a16v2w18:/ # [   46.638313] cma: cma_alloc(): memory range at ffffffbdc1b74000 is busy, retrying
[   46.647480] cma: cma_alloc(): memory range at ffffffbdc1b78000 is busy, retrying
[   46.656092] cma: cma_alloc(): memory range at ffffffbdc1b7c000 is busy, retrying
[   46.784959] cma: cma_alloc(): memory range at ffffffbdc1be0000 is busy, retrying

root@a16v2w18:/ #
root@a16v2w18:/ #
root@a16v2w18:/ # cd storage/
root@a16v2w18:/storage # ls
emulated
sda
sdb
sdc
sdcard0
sdcard1
root@a16v2w18:/storage # cd sda
root@a16v2w18:/storage/sda # ls
part1
root@a16v2w18:/storage/sda # cd part1/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ls
6
Alarms
Android
Audiobooks
DCIM
Documents
Download
Install SanDisk Software.dmg
Install SanDisk Software.exe
LOST.DIR
MT管理器_2.14.4.apk
MotionCam Pro_3.2.2-pro.apk
Movies
Music
Notifications
Pictures
Podcasts
Recordings
Ringtones
SanDisk Software.pdf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chrome.apk
com.termoneplus.apk
droidsound-debug.apk
md.emu.chs.apk
nes.emu.chs.apk
snes9x.ex.apk
北方云_1.4.4.apk
口袋妖怪究极绿宝石v5.4.gba
投屏狗.电视端_2.0.apk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cat /proc/version
Linux version 4.1.18 (root@8b2ebacd800a) (gcc version 4.9.3 (GCC) ) #1 SMP PREEMPT Thu Jun 20 08:17:31 UTC 2019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cat /proc/cpuinfo
Processor       : ARMv8 Processor rev 4 (aarch64)
processor       : 0
BogoMIPS        : 48.00
Features        : fp asimd evtstrm crc32 half thumb fastmult vfp edsp neon vfpv3 tls vfpv4 idiva idivt lpae evtstrm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8
CPU variant     : 0x0
CPU part        : 0xd03
CPU revision    : 4

processor       : 1
BogoMIPS        : 48.00
Features        : fp asimd evtstrm crc32 half thumb fastmult vfp edsp neon vfpv3 tls vfpv4 idiva idivt lpae evtstrm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8
CPU variant     : 0x0
CPU part        : 0xd03
CPU revision    : 4

processor       : 2
BogoMIPS        : 48.00
Features        : fp asimd evtstrm crc32 half thumb fastmult vfp edsp neon vfpv3 tls vfpv4 idiva idivt lpae evtstrm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8
CPU variant     : 0x0
CPU part        : 0xd03
CPU revision    : 4

processor       : 3
BogoMIPS        : 48.00
Features        : fp asimd evtstrm crc32 half thumb fastmult vfp edsp neon vfpv3 tls vfpv4 idiva idivt lpae evtstrm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8
CPU variant     : 0x0
CPU part        : 0xd03
CPU revision    : 4

Hardware        : ZTE zx296716v2 w18 board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cat /proc/memindo
/system/bin/sh: cat: /proc/memind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cat /proc/meminfo
MemTotal:        1012932 kB
MemFree:           72060 kB
MemAvailable:     340484 kB
Buffers:           21664 kB
Cached:           337244 kB
SwapCached:          408 kB
Active:           394708 kB
Inactive:         352576 kB
Active(anon):     206788 kB
Inactive(anon):   191476 kB
Active(file):     187920 kB
Inactive(file):   161100 kB
Unevictable:        3216 kB
Mlocked:               0 kB
SwapTotal:        307196 kB
SwapFree:         299852 kB
Dirty:                52 kB
Writeback:             0 kB
AnonPages:        391392 kB
Mapped:           235784 kB
Shmem:              6672 kB
Slab:              56524 kB
SReclaimable:      18728 kB
SUnreclaim:        37796 kB
KernelStack:       19440 kB
PageTables:        14852 kB
NFS_Unstable:          0 kB
Bounce:                0 kB
WritebackTmp:          0 kB
CommitLimit:      813660 kB
Committed_AS:   34268244 kB
VmallocTotal:   258998208 kB
VmallocUsed:       98356 kB
VmallocChunk:   258817712 kB
AnonHugePages:         0 kB
CmaTotal:         348160 kB
CmaFree:               0 kB
HugePages_Total:       0
HugePages_Free:        0
HugePages_Rsvd:        0
HugePages_Surp:        0
Hugepagesize:       2048 kB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df
Filesystem               Size     Used     Free   Blksize
/dev                   494.6M   128.0K   494.5M   4096
/sys/fs/cgroup         494.6M     0.0K   494.6M   4096
/mnt/asec              494.6M     0.0K   494.6M   4096
/mnt/obb               494.6M     0.0K   494.6M   4096
/tmp                   494.6M   100.0K   494.5M   4096
/var                   494.6M    20.0K   494.6M   4096
/system                991.9M   733.3M   258.6M   4096
/cache                 743.9M   824.0K   743.1M   4096
/data                    5.0G     3.0G     2.0G   4096
/data/var              494.6M     0.0K   494.6M   4096
/mnt/shell/emulated      5.0G     3.0G     2.0G   4096
/mnt/media_rw/sda       10.0M     0.0K    10.0M   4096
/storage/sda            10.0M     0.0K    10.0M   4096
/mnt/media_rw/sda/part1   114.6G     3.3G   111.2G   32768
/storage/sda/part1     114.6G     3.3G   111.2G   32768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mount
rootfs / rootfs ro,seclabel 0 0
tmpfs /dev tmpfs rw,seclabel,nosuid,relatime,mode=755 0 0
devpts /dev/pts devpts rw,seclabel,relatime,mode=600 0 0
proc /proc proc rw,relatime 0 0
sysfs /sys sysfs rw,seclabel,relatime 0 0
selinuxfs /sys/fs/selinux selinuxfs rw,relatime 0 0
none /acct cgroup rw,relatime,cpuacct 0 0
none /sys/fs/cgroup tmpfs rw,seclabel,relatime,mode=750,gid=1000 0 0
none /sys/fs/cgroup/memory cgroup rw,relatime,memory 0 0
tmpfs /mnt/asec tmpfs rw,seclabel,relatime,mode=755,gid=1000 0 0
tmpfs /mnt/obb tmpfs rw,seclabel,relatime,mode=755,gid=1000 0 0
none /dev/cpuctl cgroup rw,relatime,cpu 0 0
/sys/kernel/debug /sys/kernel/debug debugfs rw,seclabel,relatime 0 0
tmpfs /tmp tmpfs rw,seclabel,relatime,mode=777,gid=1000 0 0
tmpfs /var tmpfs rw,seclabel,relatime,mode=777,gid=1000 0 0
/dev/block/system /system ext4 ro,seclabel,relatime,data=ordered 0 0
/dev/block/cache /cache ext4 rw,seclabel,nosuid,nodev,noatime,noauto_da_alloc,errors=panic,data=ordered 0 0
/dev/block/data /data ext4 rw,seclabel,nosuid,nodev,noatime,noauto_da_alloc,errors=panic,data=ordered 0 0
tmpfs /data/var tmpfs rw,seclabel,relatime,mode=777,gid=1000 0 0
/dev/fuse /mnt/shell/emulated fuse rw,nosuid,nodev,relatime,user_id=1023,group_id=1023,default_permissions,allow_other 0 0
tmpfs /mnt/media_rw/sda tmpfs rw,seclabel,nosuid,nodev,noatime,size=10240k,mode=777,uid=1023,gid=1023 0 0
tmpfs /storage/sda tmpfs rw,seclabel,nosuid,nodev,noatime,size=10240k,mode=777,uid=1023,gid=1023 0 0
/dev/block/vold/8:1 /mnt/media_rw/sda/part1 vfat rw,dirsync,nosuid,nodev,noexec,relatime,uid=1023,gid=1023,fmask=0007,dmask=0007,allow_utime=0020,codepage=437,iocharset=iso8859-1,shortname=mixed,utf8,errors=remount-ro 0 0
/dev/fuse /storage/sda/part1 fuse rw,nosuid,nodev,relatime,user_id=1023,group_id=1023,default_permissions,allow_other 0 0
root@a16v2w18:/storage/sda/part1 # ROM6712V1@Jun  6 2017

路由器部分跑码
root
Zxic521

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cat cpuinfo
processor       : 0
model name      : ARMv7 Processor rev 1 (v7l)
BogoMIPS        : 1594.16
Features        : half thumb fastmult edsp tls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7
CPU variant     : 0x4
CPU part        : 0xc09
CPU revision    : 1

Hardware        : ZTE ZX279127 (Device Tree)
Revision        : 0000
Serial          : 0000000000000000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cat meminfo
MemTotal:         234660 kB
MemFree:           67908 kB
MemAvailable:     136016 kB
Buffers:               0 kB
Cached:            80828 kB
SwapCached:            0 kB
Active:            83108 kB
Inactive:          55380 kB
Active(anon):      57944 kB
Inactive(anon):     1044 kB
Active(file):      25164 kB
Inactive(file):    54336 kB
Unevictable:           0 kB
Mlocked:               0 kB
SwapTotal:             0 kB
SwapFree:              0 kB
Dirty:                 0 kB
Writeback:             0 kB
AnonPages:         57712 kB
Mapped:            21264 kB
Shmem:              1328 kB
Slab:               7696 kB
SReclaimable:       2208 kB
SUnreclaim:         5488 kB
KernelStack:        1752 kB
PageTables:         1128 kB
NFS_Unstable:          0 kB
Bounce:                0 kB
WritebackTmp:          0 kB
CommitLimit:      117328 kB
Committed_AS:     923652 kB
VmallocTotal:     761856 kB
VmallocUsed:      193596 kB
VmallocChunk:     315388 kB
CmaTotal:              0 kB
CmaFree:               0 kB
root@zxic:/proc # system time isn't ready, t

IC : (si_dns_notifier_add) exist
dns cache clear success, dnsmasq pid= 1482

rootfs on / type rootfs (rw)
proc on /proc type proc (rw,relatime)
sysfs on /sys type sysfs (rw,relatime)
/dev/mtdblock2 on /tagparam type jffs2 (rw,relatime)
tmpfs on /var type tmpfs (rw,relatime,size=98304k)
tmpfs on /usr/cpkTmp type tmpfs (rw,relatime,size=35840k)
/dev/mtdblock5 on /userconfig type jffs2 (rw,relatime)
/dev/mtdblock14 on /factorycfg type jffs2 (rw,relatime)
/dev/mtdblock8 on /wlan type jffs2 (rw,relatime)
/dev/mtdblock10 on /usr/local/osgi type jffs2 (rw,relatime)
/dev/mtdblock11 on /usr/data type jffs2 (rw,relatime)
root@zxic:/proc #
root@zxic:/proc # 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upmode=1 lanup_port=0
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upmode=1 lanup_port=0
00:00:13 [mixgw][Warn] [dev_pmapi.c(3258)pm_pdt_is_eth_u] current PON is down

root@zxic:/proc # mount
rootfs on / type rootfs (rw)
proc on /proc type proc (rw,relatime)
sysfs on /sys type sysfs (rw,relatime)
/dev/mtdblock2 on /tagparam type jffs2 (rw,relatime)
tmpfs on /var type tmpfs (rw,relatime,size=98304k)
tmpfs on /usr/cpkTmp type tmpfs (rw,relatime,size=35840k)
/dev/mtdblock5 on /userconfig type jffs2 (rw,relatime)
/dev/mtdblock14 on /factorycfg type jffs2 (rw,relatime)
/dev/mtdblock8 on /wlan type jffs2 (rw,relatime)
/dev/mtdblock10 on /usr/local/osgi type jffs2 (rw,relatime)
/dev/mtdblock11 on /usr/data type jffs2 (rw,relatime)
root@zxic:/proc # df
Filesystem           1K-blocks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dev/mtdblock2            4096       440      3656  11% /tagparam
tmpfs                    98304       520     97784   1% /var
tmpfs                    35840         0     35840   0% /usr/cpkTmp
/dev/mtdblock5            8192       620      7572   8% /userconfig
/dev/mtdblock14           2048       388      1660  19% /factorycfg
/dev/mtdblock8            4096       404      3692  10% /wlan
/dev/mtdblock10          61440     39996     21444  65% /usr/local/osgi
/dev/mtdblock11         102400     33540     68860  33% /usr/data
00:00:17 [tr069][Error] [cms_stun.c(1549)cms_initStunInf] csp_gethostbyname dns fail,cms_initStunInfo timer wait for 5s
ZXIC : (si_dns_notifier_add) exist
dns cache clear success, dnsmasq pid= 1482
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upmode=1 lanup_p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ort=0
upmode=1 lanup_port=0
00:00:18 [mixgw][Warn] [dev_pmapi.c(3258)pm_pdt_is_eth_u] current PON is down
00:00:22 [tr069][Error] [cms_stun.c(1549)cms_initStunInf] csp_gethostbyname dns fail,cms_initStunInfo timer wait for 5s
ZXIC : (si_dns_notifier_add) exist
dns cache clear success, dnsmasq pid= 1482
00:00:22 [mixgw][Error] [mixgw.c(1766)mixgwASynMsg] revc EV_UPTOOL_SOCKET_READ event!
00:00:22 [mixgw][Error] [mixgw.c(1766)mixgwASynMsg] revc EV_UPTOOL_SOCKET_READ event!
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upmode=1 lanup_p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ort=0
upmode=1 lanup_port=0
        "AutoStart":    1
}
#NativePostPacket jsonObject = {"Status":"Active","Description":"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Bundle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EUID":"Bundle15","Vendor":"Not found in bundle!","DUID":"Bundle15","ExecutionFaultCode":"NoFault","URL":"file:/usr/data/o_dl/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jar","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Version":"1.0.8","Resolved":1,"ID":15,"UUID":"91dd6260942b490e87224f2f4e17950a","Visable":1,"ExecutionFaultMessage":"","AutoStart":2,"AppType":1,"CmdType":"SET_BUNDLE_INFO","JarStatus":"Installed"}
#NativePostPacket strReturn = {
        "Result":       0,
        "URL":  "file:/usr/data/o_dl/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jar",
        "AutoStart":    1
}
Luxz OSGi Java Client Response Msg:
{"ID":9999,"Result":0,"Plugin":[{"Plugin_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cmccdpi","Version":"1.1.3","Run":1},{"Plugin_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Version":"1.1.0","Run":1},{"Plugin_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Version":"1.0.8","Run":1}]}
Luxz OSGi Java Client WritePacket!
system time isn't ready, try again 0.5 second later!!
checkHguStatus check times: 4
#NativePostPacket jsonObject = {"CmdType":"GET_CPUOCCUPANCYRATE"}
#NativePostPacket strReturn = 5
checkHguStatus CPU occupancy rate: 5
11930:26:00 [tr069][Error] [cms_stun.c(1549)cms_initStunInf] csp_gethostbyname dns fail,cms_initStunInfo timer wait for 5s
ZXIC : (si_dns_notifier_add) exist
dns cache clear success, dnsmasq pid= 1482
11930:26:00 [mixgw][Error] [mixgw.c(1766)mixgwASynMsg] revc EV_UPTOOL_SOCKET_READ event!
11930:26:00 [mixgw][Error] [mixgw.c(1766)mixgwASynMsg] revc EV_UPTOOL_SOCKET_READ event!
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upmode=1 lanup_p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ort=0
upmode=1 lanup_port=0
11930:26:03 [mixgw][Warn] [dev_pmapi.c(3258)pm_pdt_is_eth_u] current PON is down
11930:26:05 [tr069][Error] [cms_stun.c(1549)cms_initStunInf] csp_gethostbyname dns fail,cms_initStunInfo timer wait for 5s
ZXIC : (si_dns_notifier_add) exist
dns cache clear success, dnsmasq pid= 1482
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upmode=1 lanup_p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ort=0
upmode=1 lanup_port=0
11930:26:08 [mixgw][Warn] [dev_pmapi.c(3258)pm_pdt_is_eth_u] current PON is down
11930:26:10 [tr069][Error] [cms_stun.c(1549)cms_initStunInf] csp_gethostbyname dns fail,cms_initStunInfo timer wait for 5s
ZXIC : (si_dns_notifier_add) exist
dns cache clear success, dnsmasq pid= 1482
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upmode=1 lanup_p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ort=0
upmode=1 lanup_port=0
11930:26:14 [mixgw][Warn] [dev_pmapi.c(3258)pm_pdt_is_eth_u] current PON is down
11930:26:15 [tr069][Error] [cms_stun.c(1549)cms_initStunInf] csp_gethostbyname dns fail,cms_initStunInfo timer wait for 5s
ZXIC : (si_dns_notifier_add) exist
dns cache clear success, dnsmasq pid= 1482
11930:26:15 [mixgw][Error] [mixgw.c(1766)mixgwASynMsg] revc EV_UPTOOL_SOCKET_READ event!
11930:26:15 [mixgw][Error] [mixgw.c(1766)mixgwASynMsg] revc EV_UPTOOL_SOCKET_READ event!
[INFO] [egwplugin] [1970-01-01 08:03:23.706] [Thread-26]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service.a:530] [aB] - get platform address start
[DEBUG] [egwplugin] [1970-01-01 08:03:23.720] [Thread-26]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service.a:635] [u] - HttpGetTask param url:https://platform.ep.chinamobile.com/adapter/client/getConfig?appkey=022224vv
[ERROR] [egwplugin] [1970-01-01 08:03:23.761] [Thread-26]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connector.c.c:37] [S] - platform.ep.chinamobile.com: unknown error
java.net.UnknownHostException: platform.ep.chinamobile.com: unknown error
        at java.net.Inet6AddressImpl.lookupAllHostAddr(Native Method)
        at java.net.InetAddress$2.lookupAllHostAddr(InetAddress.java:928)
        at java.net.InetAddress.getAddressesFromNameService(InetAddress.java:1323)
        at java.net.InetAddress.getAllByName0(InetAddress.java:1276)
        at java.net.InetAddress.getAllByName(InetAddress.java:1192)
        at java.net.InetAddress.getAllByName(InetAddress.java:1126)
        at com.squareup.okhttp.internal.Network$1.resolveInetAddresses(Network.java:29)
        at com.squareup.okhttp.internal.http.RouteSelector.resetNextInetSocketAddress(RouteSelector.java:187)
        at com.squareup.okhttp.internal.http.RouteSelector.nextProxy(RouteSelector.java:156)
        at com.squareup.okhttp.internal.http.RouteSelector.next(RouteSelector.java:98)
        at com.squareup.okhttp.internal.http.HttpEngine.createNextConnection(HttpEngine.java:344)
        at com.squareup.okhttp.internal.http.HttpEngine.connect(HttpEngine.java:327)
        at com.squareup.okhttp.internal.http.HttpEngine.sendRequest(HttpEngine.java:245)
        at com.squareup.okhttp.Call.getResponse(Call.java:267)
        at com.squareup.okhttp.Call$ApplicationInterceptorChain.proceed(Call.java:224)
        at com.squareup.okhttp.Call.getResponseWithInterceptorChain(Call.java:195)
        at com.squareup.okhttp.Call.execute(Call.java:79)
        at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connector.c.c.S(HttpGetTask.java:35)
        at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service.a.u(GwTools.java:639)
        at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service.a.aB(GwTools.java:531)
        at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connector.b.a.run(ConnectionManager.java:100)
[WARN] [egwplugin] [1970-01-01 08:03:23.810] [Thread-26]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service.a:646] [u] - HttpGetTask response is null
[DEBUG] [egwplugin] [1970-01-01 08:03:23.822] [Thread-26]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service.a:532] [aB] - getPlatformAddress response body: null
[ERROR] [egwplugin] [1970-01-01 08:03:23.834] [Thread-26] [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service.a:534] [aB] - body of response is null
#NativePostPacket jsonObject = {"hostMAC":[],"CmdType":"GET_LANHOSTINFOBYMAC"}
4
#NativePostPacket strReturn = {
        "Result":       0,
        "List": [{
                        "Class":        "ONLINE",
                        "MAC":  "5C:CB:CA:4D:B5:68",
                        "DhcpName":     "anonymous",
                        "DeviceName":   "anonymous",
                        "IP":   "192.168.1.40",
                        "ConnectInterface":     "LAN2",
                        "OnlineTime":   "173",
                        "StorageAccessStatus":  "ON"
                }]
}
#NativePostPacket jsonObject = {"CmdType":"GET_PORTALMACWHITELIST"}
#NativePostPacket strReturn = {
        "Result":       0,
        "List": [{
                        "MAC":  ""
                }]
}
Java recv message len:46
Luxz OSGi Java Client Recevice From C Server Msg:{
  "RPCMethod":"ListPlugin",
  "ID":"9999"
}
Java Client NofifyPacketToListeners
Java Client Receive JSon Packet:{"RPCMethod":"ListPlugin","ID":"9999"}
Java Client DispatchCommand
CommandReached cmdObj:{"RPCMethod":"ListPlugin","ID":"9999"}
Java Client CommandReached BundleO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perate Execute!!!! RPCMethod:ListPlugin
dbstest minilog info BundleCommandParseJava Client ListPlugin Execute!!!!
upmode=1 lanup_port=0
in gpondrvLanupSelectAdapter   lanup=1 lan_up_port=0
upmode=1 lanup_port=0
11930:26:19 [mixgw][Warn] [dev_pmapi.c(3258)pm_pdt_is_eth_u] current PON is down
#NativePostPacket jsonObject = {"Status":"Active","Description":"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cmccdpi","Bundle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cmccdpi","EUID":"Bundle13","Vendor":"ChinaMobile","DUID":"Bundle13","ExecutionFaultCode":"NoFault","URL":"file:/usr/data/o_dl/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cmccdpi_1.1.3.jar","Name":"HguDpi","Version":"1.1.3","Resolved":1,"ID":13,"UUID":"c5c04d06f1b94f0a86aad09eea5ef896","Visable":1,"ExecutionFaultMessage":"","AutoStart":2,"AppType":1,"CmdType":"SET_BUNDLE_INFO","JarStatus":"Installed"}
#NativePostPacket strReturn = {
        "Result":       0,
        "URL":  "file:/usr/data/o_dl/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cmccdpi_1.1.3.jar",
        "AutoStart":    1
}
#NativePostPacket jsonObject = {"Status":"Active","Description":"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Bundle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EUID":"Bundle14","Vendor":"CMCC","DUID":"Bundle14","ExecutionFaultCode":"NoFault","URL":"file:/usr/data/o_dl/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jar","Name":"Enterprise Gateway Preset Plugin","Version":"1.1.0","Resolved":1,"ID":14,"UUID":"238daf41bdc848a49032a10894516109","Visable":1,"ExecutionFaultMessage":"","AutoStart":2,"AppType":1,"CmdType":"SET_BUNDLE_INFO","JarStatus":"Installed"}
#NativePostPacket strReturn = {
        "Result":       0,
        "URL":  "file:/usr/data/o_dl/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jar",
        "AutoStart":    1
}
#NativePostPacket jsonObject = {"Status":"Active","Description":"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Bundle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EUID":"Bundle15","Vendor":"Not found in bundle!","DUID":"Bundle15","ExecutionFaultCode":"NoFault","URL":"file:/usr/data/o_dl/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jar","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Version":"1.0.8","Resolved":1,"ID":15,"UUID":"1b0c0668b98b44c99cdf39ca4705d044","Visable":1,"ExecutionFaultMessage":"","AutoStart":2,"AppType":1,"CmdType":"SET_BUNDLE_INFO","JarStatus":"Installed"}
#NativePostPacket strReturn = {
        "Result":       0,
        "URL":  "file:/usr/data/o_dl/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jar",
        "AutoStart":    1
}
Luxz OSGi Java Client Response Msg:
{"ID":9999,"Result":0,"Plugin":[{"Plugin_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cmccdpi","Version":"1.1.3","Run":1},{"Plugin_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egwplugin","Version":"1.1.0","Run":1},{"Plugin_Name":"com.chinamobile.smartgateway.portal","Version":"1.0.8","Run":1}]}
Luxz OSGi Java Client WritePacket!
11930:26:20 [tr069][Error] [cms_stun.c(1549)cms_initStunInf] csp_gethostbyname dns fail,cms_initStunInfo timer wait for 5s
ZXIC : (si_dns_notifier_add) exist
dns cache clear success, dnsmasq pid= 1482

网友:
整合度很高

网友:
电视截屏图好大哇

网友:
好像酒店里见过这种,其它地方没见过...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我们乡下医院病房里也是用的这样的一体机,是电信的。我感觉这种给出租房装最合适,不用再买其它设备了

网友:
光猫加机顶盒啊

网友:
功能好多,就是内存太小

网友:
高手啊这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A:
盒子方面,1G+8G有点弱,而且是Android 4.4的,受限制比较多。

网友:
功能挺全的,就是性能弱了点

网友:
带路由器的电视盒

网友:
还有显示功能,挺好的

网友:
单核A9 负责网络,四核a53负责机顶盒这部分,俩电路板做一起了
不过都18年的东西了才给配个1g

网友:
还有这样的玩意,不过性能有点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盒子方面,1G+8G有点弱,而且是Android 4.4的,受限制比较多。

本来设计就是用运营商的IPTV直播完全够了

网友:
机顶盒和路由器合体了,两个散热器下面分别是路由器锇主控和机顶盒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