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享小电共享充电宝硬解+恢复按键和LED

楼主:
起因是朋友送了个充电宝给我,说买断了但还是无法充放电,看看我这边能不能折腾一下

那还说啥呀老弟,开拆
先过一遍基础信息:8000mAh容量,22.5W最大输出,常见协议什么的都挺全的,还不错

拆机后先大概过一遍主板,采用IP5356主控方案,控制上使用的HC32F005 MCU,和充电宝主控I2C通讯来实现软件控制
MCU和充电宝机柜使用单线通讯,具体协议暂未知,主板有预留MCU的烧录焊盘
MCU用了一个LDO(U5)提供3.3V供电,还有个管子控制LDO供电的输入(D5),想要最简单破解的思路其实无非以下几种操作
1.拆MCU,IP5356就能恢复正常
2.拆U5这个LDO来移除MCU的供电让MCU无法工作
3.拆D5这个控制LDO输入的管子来让LDO无法产生供电从而达到2的效果
4.切断MCU和IP5356的I2C通讯脚(IP5356的1和40脚)
5.重新烧录MCU程序

但是问题来了,按键和LED均受MCU控制,虽然能让充电宝充放电功能正常,但按键和LED功能是直接无法使用了
经过查线路和简化改电路流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简单恢复按键和LED功能(走的单灯显示)

1.拆除MCU,U5这两处,然后按照下图所示拆掉上下拉电阻和移动一个电阻来恢复按键功能

操作完再来恢复LED,需要备两个0603 10K的电阻,挂在R15 R16位置,电阻另一端下拉接GND

C25电容的上方脚是LED共阳脚,接到R15电阻上方

然后LED颜色自己根据需要的飞线拉到中间接地焊盘即可
可以多个颜色并一起用
比如蓝+绿就是薄荷绿那种的兰绿色,红+蓝就是粉紫色,还挺好看的

经过以上操作,能恢复按键功能和LED功能(从MCU控制改回IP5356接管)
当然,后面如果有大佬能做软件编程的话也可以重新给MCU烧录程序或者走单线通讯下发解锁指令来实现免改硬件破解

最后补一个协议测试图

注:本人纯技术层面折腾,讨论和研究电路知识,欢迎评论友好讨论技术知识,请勿将正常共享充电宝改装,保护共享设备,维护论坛风气

网友:
总结下来就是砍掉mcu

网友:
现在这小功率芯片都有12v档了

网友:
IP和SW家的芯片集成度高,基本只靠短接法就能轻松破解,有些集成MCU的升压芯片才是真的无解

网友:
标注很清晰,感谢楼主分享,又多了一些奇怪的知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技术高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