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脑维修也有自己的潜规则吗?顺带求靠谱Acer修理店

楼主:
前情提要:
acer笔记本无法开机,闪红灯,是啥状况?vn7-592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3136-1-1.html
-----------------
上次出现问题以后,没过一个星期,彻底完蛋了,开机不显示acer logo,只有键盘灯亮+散热扇狂转,无法强制关机,要戳复位孔。
插电源依然能亮蓝灯,显示充电状态,电池应该也是正常的,不插电源情况下,用电池依然能点亮键盘灯,然后如上症状。

于是这次找了官方售后,爱答不理,也不问具体症状,连拆检都没拆,直接说可能得换主板(他们仓库软件里报价4900+),
或者先放他那里,检修具体问题,修好后报价;感觉是不想接这个活。

于是又找了电脑城里的小摊,它讲可以现场给我维修元件;拆开后指着年头太久、融化变黏了的机械硬盘减震海绵讲,是高温烧了什么,也有可能要换屏幕。
明显又是糊弄,因为我以前自己换过C面键盘,换下来的就闲置放着了,上面的减震海绵这么些年没受过高温但也和机子里面的一样融化变成又黏又碎的东西了。

由于我没带充电器,无法进一步检修,只能作罢,就把机子重新装好还给了我,其中一颗螺丝拧起来时格外用力。

到家我自己又拆了一下,发现那颗螺丝的塑包铜母座已经被大力出奇迹拧断在里面了,螺丝只能在D面槽里空转,那个位置彻底无法固定了。

这是第二次给笔记本送修,上一次是多年前找路边摊修理公司的笔记本,修完回家才发现D面固定螺丝少了一个。
太过巧合,这次又是螺丝出问题,这是它们行内特有的标记手法吗?

顺带,求亳州、商丘一带靠谱的Acer笔记本维修店,最好是能现场维修元器件的,谢谢。

网友A:
家里的电饭煲到笔记本电脑,坏了从来都是自己修,现在模块化设计很简单,哪里坏了换哪里。

网友B:
宏碁有个毛病就是哎丢固件,你需要用CH341A 1.7版本的烧录器,土豪金版本不行,电压不对,按BIOS电压重新烧录BIOS,。

网友C:
电脑行业从来都是杀生加杀熟,两头吃就对了,反正维修成本只有自己知道

至于你这个本子的情况,B站甚至本站都有非常靠谱的直播维修哥,本站的我先给你圈出来 @sean

网友:
生意不好做,宰你没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行业从来都是杀生加杀熟,两头吃就对了,反正维修成本只有自己知道

至于你这个本子的情况,B站甚至本 ...

人家也要吃饭啊,现在物价这么高...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维修费太高不如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也要吃饭啊,现在物价这么高...

楼主对维修成本很敏感,所以我也只能推荐省钱的路子了

网友:
赚的就是认知差的钱,成本透明的话就没钱可赚了。

网友E:
估计是计划性报废,扔了吧

网友F:
我个人不太喜欢用笔记本,笔记本一旦拆开修了 后面不是这坏就是那坏

网友G:
是的,宰你没商量,有能力换新机呗,毕竟旧机已有些年头。

网友:
购本本就不求便宜,,还是要选售后好,质量稳的本本

网友:
好多行业都是劣币驱逐良币,找个靠谱的比啥都强,也不用现场盯着了,你也不懂,动了手脚也看不出来,本站有、不行b站上也有靠谱的维修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电饭煲到笔记本电脑,坏了从来都是自己修,现在模块化设计很简单,哪里坏了换哪里。 ...

膜拜大佬,我要有大佬的诊断能力就好了 :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碁有个毛病就是哎丢固件,你需要用CH341A 1.7版本的烧录器,土豪金版本不行,电压不对,按BIOS电压重新烧 ...

感谢提供具体方案,想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行业从来都是杀生加杀熟,两头吃就对了,反正维修成本只有自己知道

至于你这个本子的情况,B站甚至本 ...

直播维修哥的账号叫啥?谢谢

实体店的营销也与时俱进的很,很会套近乎,
听我问他能不能现场维修,他马上意会了,balabala一通,先把活揽下来,主动开口拿自己和网络上直播维修的人来做比较,讲自己是透明的,如何如何,但还是得把机子留下来。
口才相当好,但地图上的评价里,有人给他了一个差评,
“花了30拆机费,没给解决问题,换了一家后,人家当即给他指出来是内存条没插好,只收了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计划性报废,扔了吧

现在很后悔前三四年里高强度挂BT,每天得挂十来个小时,把寿命提前熬完了,泪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不太喜欢用笔记本,笔记本一旦拆开修了 后面不是这坏就是那坏

确实,有个朋友的笔记本就是这样,修了一次后就开始隔三差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宰你没商量,有能力换新机呗,毕竟旧机已有些年头。

感觉可惜,夏普的IPS屏,素质一流,这两三年帮别人挑的同价位的,都没有我这个机子的屏幕好,他们的笔记本看一会就眼胀,垃圾京东方;声卡更不如我的,简直寨机水准。
我还加了RAM和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