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邪恶的1984

楼主:
N年未上电的老机器,今天准备通电工作维护一下,打开机箱发现两个记忆锂电池居然漏液腐蚀了,腐蚀液非常厉害,把镀金插针腐蚀得像海底熔岩,只剩少量金箔,把PCB走线里面的铜吃掉,仅仅剩下表面的阻焊,甚至能渗透到1N4148里面,正向测明显偏大。电池是法国产的,商标有点像vishay,1984年生产,3.5V电压。镍镉,镍氢,碱性常见坏的,记忆锂电坏还比较少见

网友:
几十年了,坏了太正常了...

网友A:
只要是电池就有可能漏液,聪明的人都用飞线将电池安放在远离电路板的位置,就算漏液也不会腐蚀电路板

网友:
很老了坏了正常

网友:
够意思了几十年

网友:
知足吧,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电池就有可能漏液,聪明的人都用飞线将电池安放在远离电路板的位置,就算漏液也不会腐蚀电路板{:013: ...

最令人烦心的是:电池漏液,很容易将与电池正负极接触处的金属弹簧(-)和金属小板(+)腐蚀掉。

网友:
也许经常上电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