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水微型组合音响MC-951维修

楼主(2025-10-15):
地摊上买的,25块。拆开,功放片炸了,旁边三极管也裂开,声音电平显示L不会变化,一个声道音杂且小。输出电容也缺一个。确定是维修过。

放CD碟,能播放第一首的前50秒不等时间,就没法进行的,跳曲也不动作。最后显示总曲目,罢工。

换上好件。音源输入切换芯片PT2313有问题,使一个声道音小。查PT2313的PDF,使用了另一个引脚,见图片中铜线。应该是后置声道引脚。声音正常了。,电平条还是不会变动,就这样了。

最后一个故障,CD使用A2393f+MM1469(驱动),213光头,查连线也没断。不能连播,跳曲,光头拉到最外,开机,能回中心,滑行无阻碍。
没A2393F的PDF,无法再查。外围几个电容胡乱拆,测量,换了驱动芯片,也无果。最后放弃了。
个人认知:能播放,循迹应该可以的,问题出在进给。没法破了
补充:一般213光头连线是16线,第1,2脚2.5V,5V供电。但这机是1.7V, 5V; 似乎1.7不正常,查来源是到A2393一脚,尝试从5V分压2.5V到该脚,也无果。不知与故障有没有关系。

网友:
垃圾佬的快乐...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不错不错,又一房子宝贝

网友:
折腾CD这种古董功能还不如加一个USB解码来的直接

网友:
挺好看的值得折腾

网友:
老山水挺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垃圾

网友:
这是忙活了半天没彻底修好。

网友:
音响要修原装牌子货,最好是日产的。

你这种免费我都不修,不能只图便宜。

网友:
这个品牌的机子维修量不是很大,收藏备用。

网友:
修过一台类似的型号  直接放弃……

网友:
这种微型组合音响 像鸡肋,除了情怀恐怕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了。

网友:
这个是后期的,我喜欢90年代的音响数码产品,因为那个时候技术很成熟了而且用料好。80年代的功放机很多是银色面板的很好分辨。

网友:
这个就是广东中山,山水。

网友:
说实话,这充满岁月痕迹的外观……送俺都不要哈。

网友:
除了低音炮不收了。

网友:
这是国产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