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万用表电池寿命的问题?

楼主:
我之前买过好几块“不包好坏”的数字万用表,用着还行,但是我总感觉似乎电池不耐用,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换电池,问题是我使用频率并不高,万用表老化会出现这种耗电增加的情况吗?还是说电池本身不耐用?

网友A:
别想那些没用的,接锂电池解千愁

网友:
使用频率不高,把电池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想那些没用的,接锂电池解千愁

好吧,我也这么打算,买些零件先试着换成两串的锂电池电芯试试

网友:
如果按性价比来说,还是要多用,看情况估计你的万用表有点问题,最好改成机械开关,电子开关会耗电。

网友B:
装上锂电池,实现万用表用电自由

网友C:
换锂电,如果原来是9V的,用两个小锂电串一下就OK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装上锂电池,实现万用表用电自由

这种电池很怕磕坏了,而且怕短路

网友E:
我的万用表天天用,2节7号碱性电池,基本半年-1年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很怕磕坏了,而且怕短路

怕磕坏你可以加海绵保护
怕短路你可以用尽量细的线,就算短路了也不会烧起来。
我个人不认为有这两个可能,所以这已经可以了,主要是我用得不多,如果我是日常天天用甚至带出去的我不如买个9V锂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万用表天天用,2节7号碱性电池,基本半年-1年一换。

你的万用表是哪个品牌型号?

网友:
1、电池质量不好或者本身容量小,如7号容量会远小于5号;
2、如果是软开关机的电路设计待机不用同样耗电;
3、可以测下关机状态电流,或者拆开看下电池正负极有没有并联的电解电容之类的漏电;
4、无图无真相呀,贴出来大家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很怕磕坏了,而且怕短路

串个小电流PTC自恢复保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装上锂电池,实现万用表用电自由

这个外挂,体积有点大

网友:
9V的普通电池,即使不用,也会慢慢没有电,换成充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万用表是哪个品牌型号?

有两个,杂牌的ET8134和胜利的VC86D,都是5999读数和2节7号电池很方便。

网友:
电池容量也有一定关系,买容量大的可以用比较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外挂,体积有点大

只是在家里用的,没问题。
如果带出去当然不会这样弄。
这个是胜利也不是杂牌了,我都难得用几下电池都跑得飞快,才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换锂电,如果原来是9V的,用两个小锂电串一下就OK了...

现在有高压三元锂电池,满电4.45v,2串就差不多9v了,普通186502节满电8.4v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有高压三元锂电池,满电4.45v,2串就差不多9v了,普通186502节满电8.4v

之前有人说万用表7V都还能用...

二○二五年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