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施曼小嘀E25半自动门锁更换

楼主:
黄鱼199,看上去是正品,同款还有E50也是199带wifi,不过我不想用网络门锁,门锁有指纹越简单越好,所以选着不带wifi的E25。

没拍开箱,很大一个箱子,包装扎实,一句话拆

拆旧锁3分钟,简单

安装指纹锁,锁体部分简单,不需要改孔洞,2分钟搞定

安装第一难题,固定螺丝3段的,需要切割,自己角磨机恰恰找不到切割片,全手动锯,用时20分钟……
好不容易安装好了。
第一次返工,新锁没有天地锁,没有固定的天地锁舌会随着关门振动随机弹出,也就是大力关门说不定天地锁就自动锁上了,还好发现早

拆除天地锁连杆,固定天地锁锁舌。
安装好了,结果外面可以直接打开,里面需要密码才能开,这……
第二次返工。

更换锁体方向
安装好了,以为大功告成,结果把手不回位,尼玛……
第三次返工,咨询黄鱼,说是锁体换位后把手有一个螺丝也要换位,尼玛……,锁体换向只写了第1.2步,还有第3步多写一句不行么

好事多磨(贪玩),耗时2小时才搞完门锁更换,这锁没有安装说明书,有些零件需要切割,熟手估计20分钟搞定,生手没有教程指定会走弯路。
打完收工!!

楼主:
拆下的旧锁怎么处理呢

网友:
我买的,方轴和螺丝都是带不同长度适应不同门厚的,一共带了3套,还单独带了套可切割的螺丝,原锁只有扔,卖废铁,很少能用到,当然你也可以预防指纹锁坏,然后等网上买新指纹锁过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的旧锁怎么处理呢

转转回收啊

网友A:
这价格不错,都有哪些开锁方式

网友B:
那个三段螺栓我以前用钳子夹个豁口,然后掰断的。毛刺用锉一顿磨,好像也不快多少。适合没有手锯的时候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不错,都有哪些开锁方式

我用的指纹,密码,机械钥匙3种,据说还有卡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三段螺栓我以前用钳子夹个豁口,然后掰断的。毛刺用锉一顿磨,好像也不快多少。适合没有手锯的 ...

还是角磨机好用,液压钳也行

网友C:
只要有指纹和备用超锁芯就好,太复杂了用不上。

网友:
熟能生巧,下次就快了

网友D:
智纹锁,最怕的还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指纹和备用超锁芯就好,太复杂了用不上。

密码也要的,万一指纹失效了,还可以用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智纹锁,最怕的还是漏电

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