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单筒无孔洗衣机,真免拆洗?

楼主(2025-10-16):
还原了双缸洗衣机的优点,延长了整机的寿命。据说能够节水30%

看似甩干效率偏低,实则完全可以胜任。

虽然这种设计还存在争议,但是仍然被业内看好。

& 如今直流变频电机已经普及,洗衣机的力度完全可以自主调节

网友:
滚筒要咸鱼翻身了

网友A:
滚筒洗衣机应该是最省水的洗衣机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筒洗衣机应该是最省水的洗衣机模式了.

缺点是费衣服

网友:
一般不是说波轮洗衣机伤衣服嘛...

网友B:
貌似是利用衣服摔打的清洁模式吧?比波轮的少了缠绕,就从那么三十公分的地方摔下来,怎么就废衣服了?

网友:
滚筒洗衣机是最省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利用衣服摔打的清洁模式吧?比波轮的少了缠绕,就从那么三十公分的地方摔下来,怎么就废衣服了?
...

滚筒是旋转,衣服和滚筒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筒是旋转,衣服和滚筒摩擦。。。

滚筒的内有挡板,旋转的目的只是利用挡板把衣服转到一定高度,然后从挡板滑下来摔到最底部。摩擦了个寂寞吧

网友D:
滚筒才是省水省衣服,第一不必完全把衣服泡起来,第二翻滚摔打并不比波轮的反复扭转甚至相互打结伤衣物!
这个无孔洗衣机单看示意图看不出来怎么脱水,只看到还是有内外桶,那内外桶之间不还是会藏污纳垢?

网友:
滚筒省水,耗电可能高于波轮。至于费不费衣服,诸位有几件衣服能洗到洗衣机都废了还再穿?我觉得多数情况下不用考虑这点。能扔洗衣机里的衣服大概也不是香奈尔、巴黎世家、迪奥、古驰啥的,无所谓了

网友:
现在用的就是美的的无孔单筒,有点坑,经常遇到脱水效果差,有时候洗好了还能用手拧出水来

网友:
这是波轮还是滚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利用衣服摔打的清洁模式吧?比波轮的少了缠绕,就从那么三十公分的地方摔下来,怎么就废衣服了?
...

同问...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
使用洗衣机清洗液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滚筒的应该是效果最好的吧?

网友:
自己好不好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筒才是省水省衣服,第一不必完全把衣服泡起来,第二翻滚摔打并不比波轮的反复扭转甚至相互打结伤衣物!
...

这是单筒,箭头位置是脱水槽

网友:
再费也没有波轮费,洗的还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