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一个灯脚的灯泡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楼主(2025-10-16):
左近光灯坏了,查型号是H7的,随便搜了个8块5的。怕进灰特地挑昨晚毛毛细雨的无风时间开拆。先用湿毛巾把密封胶盖擦干净,拆下胶盖后傻眼了,以为里面插了个U盘。车是20年产的,灯泡至少五年前就有了。可为什么搜某宝就没有一家展示呢?拍照搜索满屏都是,也不像是小众型号啊。可惜了那8块5。

网友A:
这个好早了,我07年的威志,前几天送去报废,想想也没什么可拆的东西就把原车灯泡拆来来了和你照片一样的型号 欧司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早了,我07年的威志,前几天送去报废,想想也没什么可拆的东西就把原车灯泡拆来来了和你照片一样的型 ...

备用胎,发电机,空调全套。

网友B:
其实车辆报废就是有点扯淡,外国没有此项规定;现在车的质量那么多好,开个五十年没问题,就是为了薅羊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车辆报废就是有点扯淡,外国没有此项规定;现在车的质量那么多好,开个五十年没问题,就是为了薅羊毛。 ...

你想得太简单了,中国式修车,不坑你就算良心了,至于技术,从来不是重点

网友C:
不可能单电极的,另一个是连外壳接车身了。

网友D:
汽车灯泡H1前照灯
上面刻字很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车辆报废就是有点扯淡,外国没有此项规定;现在车的质量那么多好,开个五十年没问题,就是为了薅羊毛。 ...

确实是,我那个威志是最早一批丰田8A的机器,好多丰田标的原厂件,到报废将近20年跑了10万公里,发动机滴油不渗,百公里5个油。最终还是因为手动挡不想开了。

网友:
直接换LED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车辆报废就是有点扯淡,外国没有此项规定;现在车的质量那么多好,开个五十年没问题,就是为了薅羊毛。 ...

国产车能开五十年才有鬼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国产车能开五十年才有鬼了...

难道你希望车辆的报废期改成5年吗?买过车的人都知道,车辆的出厂审核越来越严格,质量越来越好了。绝对可以开个几十年,谁想买个车,开个一年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希望车辆的报废期改成5年吗?买过车的人都知道,车辆的出厂审核越来越严格,质量越来越好了。绝对 ...

我只是觉得国产车开不到五十年而已,可没表达其它观点...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
一支脚怎么可能形成回路  外壳地

网友F:
1个脚的不是H1吗?我刚换了1个,买的欧司朗的。。。

网友G:
搭铁的不算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个脚的不是H1吗?我刚换了1个,买的欧司朗的。。。

多谢提醒。第一次拆灯,估计是错把远光灯当近光灯拆了。网上搜这车远光灯是H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灯泡H1前照灯
上面刻字很清啊

多谢提醒。刚才开盖确认了一下,昨晚确实是拆错了。近光灯靠外,很不好拆。拆开防尘罩里面的结构勉强能拍到。但手伸进去后眼睛就看不见了。用手扳了几下不得要领。正在问4S店价格。如果能接受就不折腾了,怕把什么卡子给掰断了。

楼主:
手机塞到风挡前接雨水的塑料板下拍的近光灯。人眼没法用这个视角观察。操作时手是向后勾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搭铁的不算脚是吧。

多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单电极的,另一个是连外壳接车身了。

多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