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V311B蓄电池检测仪

楼主:
几年前某宝买106元的,测汽车电瓶,挺好用的。

众车来
V311B蓄电池检测仪
240x320像素TFT
2022年6月10日生产

电路板型号:V311B_M_V1.1 2020.07.30

Vcc=15.293V
开机静态电流96.43mA
测量状态电流98.41mA

网友A:
我看修理店的检测工具有一项是电池寿命的,这个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修理店的检测工具有一项是电池寿命的,这个是怎么算的

测量电瓶实际启动电流,电池内阻,然后计算出来的,反映电瓶的大致情况

网友:
看着还挺新,
我也买了另一款,Micro200Pro

网友:
不错,不过这仪器一般都是汽修厂才买吧,一般家里也用不上,买了一年用不了几次

网友:
有这个311B工具,还是很方便的,主要是用一次就吃灰了,所以用处太少,就没买这种检测电池和电瓶的仪器,买的那个TS457内阻仪,用处还哆一些。

网友:
应该是专款专用的仪器吧

网友:
看拆解,仪器供电直接取自电瓶?

网友B:
没看到机内电池,好神奇哦,用电设备竟然不自备电池

网友:
这做工看起来挺清爽的,电瓶店经常看到

网友:
不知道这启动测试会持续多长时间,那几个小电阻和三极管能承受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电瓶实际启动电流,电池内阻,然后计算出来的,反映电瓶的大致情况 ...

只能测试铅酸电池吗?内部工艺简洁明了,测试准确度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机内电池,好神奇哦,用电设备竟然不自备电池

楼主把电池藏起来了。

网友:
看起来挺好用的嘛

网友:
蓄电池检测仪 用着方 便

网友:
在4S店看到师傅用过。

网友:
有这个设备好。

网友:
修车的都有,一般测电池的CCA值,也就是冷启动电流,小了就没法启动。

网友:
抖音看见修电瓶车的用这类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