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件存储为主的NAS对于CPU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出乎我意料了

楼主(2025-10-16):
联想X1s NAS,N5105 CPU,8GB内存,在同步大量文件的时候CPU占用率基本在90%,内存占用反而很少只有5%,没想到出乎我意料了,毕竟这个CPU也算能打,在很多国产笔记本上是安装Win11系统的。

网友:
看起来跟多年前的PIO传输模式很像

网友:
分明是这个系统的锅,( ̄▽ ̄)"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不正常是,哪怕是usb接口硬盘也不该这么高,你这种倒像是装了个360这类超超超超拉胯的杀软,一边拷文件一边扫描才能飚这么高,但凡正常点的杀软也不会有这么高的cpu占用

网友:
进程管理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占用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不正常是,哪怕是usb接口硬盘也不该这么高,你这种倒像是装了个360这类超超超超拉胯的杀软,一 ...

后面闲置的时候看了下CPU占用也有50%左右,不知道是哪个进程占用的,SSH远程进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闲置的时候看了下CPU占用也有50%左右,不知道是哪个进程占用的,SSH远程进不去 ...

会不会已经变肉鸡了?别人也帮忙给你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闲置的时候看了下CPU占用也有50%左右,不知道是哪个进程占用的,SSH远程进不去 ...

回去好好排查一下

网友:
这个cpu对nas来说已经不错了,上传文件不至于占用90%
我的nas  J3160 cpu,日常占用3%还开了docker,除照片人脸识别和看电影之外,几乎没动静
如果支持自己装系统,可以装个飞牛看看
我就装的飞牛

网友:
这个好像出乎常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