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芯邦CBM2099E - [2024-12-25]量产工具

楼主(2025-10-16):
试了很多都不行,求助大家啦。谢谢

网友:
这个不需要新版工具吧,检查下设置

网友A:
我觉得你都没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都没拆开!

实际拆开是这样,和检测的不一样,应该怎么量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都没拆开!

拆开实际是2299e,用2299e的量产工具又识别不出来,该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开实际是2299e,用2299e的量产工具又识别不出来,该怎么弄呢

短接Flash的29,30引脚,短接的同时上电即可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Flash的29,30引脚,短接的同时上电即可认盘

帮忙看看具体是哪两个位置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