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事的儿童平衡车电池饿死了,没充电器

楼主:
     买了个充电器还没到,电池只有不到四点几电压。
        没可调电源能不能用手上的24v3a开关电源试冲一下看看电池还有救没?

网友:
你得接个电阻吧,哪怕接个白炽灯

网友:
如果工具齐全,有万用表直接打电芯电压,4V是不可能的,锂电池都有保护板,这应该是关断输出了
用24+12V串灯泡大法充电试试

网友:
这种电池有可能是其中有一串或者几串电压低了

网友:
可以试试,反正不会超压,还是需要拆开看,饿死的救不活,得把坏的挑出来。

网友:
买个锂电池充电模块,一块左右包邮。扒开电池两侧保护膜和青稞纸,一节一节的充电。俺曾经买过一个吸尘器,电池一充就显示满,开机就欠压,一节一节充电激活了。

网友:
买都买了,再等等又何仿?
国内快递也要不了几天就到吧

网友:
看电池型号,10S2P,应该是10串2并,应该买42V的充电器啊。24V的充电器充不上电啊。

网友:
能充到24V就有救了啊

网友:
可以试一下,但大多都的先激活,不然充不进去电,可串联电流表看能不能充进去。大多饿死的电池不好救,就算一个一个充电救回来,其内阻也与其它电池差很多,也没法正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