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什么很多万用表关机档离通断档那么远?

楼主:
我发现好多关机档位于表盘上的万用表,距离通断档都几乎快到一半表盘的距离了,我一直觉得通断档是万用表最常用的档位了,可是为什么要设计成距离这么远?而且诡异的是从未见过任何一款万用表,关机档和通断档是相邻的,无一例外,这也使得我对带有独立开机键的万用表情有独钟,我甚至还把我一个万用表的hold键改成了开关机键。

网友:
万用表,我用的最多的档位,就是直流电压档+二极管档

网友:
li离通断近了你又要问为啥离电阻电流电压远了

网友:
万用表,我用的最多的档位,就是直流电压档,拿来测电池电压

网友:
现在讨厌摸万用表,枯燥无味,除了工作上要摸,平时都不想摸

网友:
这玩意又不费电,我就很好奇为啥要频繁开关你可以买哪种直接带开关按键的,长按开机,长按关机。

网友:
你说的是数字表,机械表 MF47 就有一个型号(A\B\C\D\E\F\L中的一种)关机档离通断档 很近,几乎挨着。

网友:
测量电压永远是用的最多的档位,电压档无论测量什么常规设备都不会造成烧表的严重后果!通断只是电阻挡的衍生功能!

网友:
又一个大聪明,别以己度人,用最多,最安全的是直流电压

网友:
我用的是交流电压档   通断档根本不怎么用

网友:
那么最好设计成每个档位旁边都整一个关机档

网友:
从没关机过,因为有自动关机

网友:
按键式万用表

网友:
我记得最早的数字万用表 右上角都有个机械物理按动锁定开关,不管你什么单位,物理开关断电。
后来都没得了,其实这个物理开关很实用啊。

网友:
我觉得很正常阿,电压档本来就是用的最多的,排查时大部分就是测工作点的电压,跑线时才会用通断档,家电不工作一般也是先量电压查有没有上电,不上电才会查电源线通断

网友:
我还是喜欢单独机械开关,开关机。

网友:
也许和万用表发展有关,最早叫三用表,主要就是用来测电压、电流、电阻,后来随着功能增多又叫繁用表或者多用表的,通断档都是后来才有的功能,有声音或者灯光提示,比电阻档显示个小阻值更直观醒目,厂家可能设计也就按这个排序了,再或者是内部电路设计这种档位布局更容易布线,然后就想不起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