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DELL笔记本换主板电池,这种电脑真麻烦。。。

楼主:
这种老古董型号是DELL4010,长期不用,主板也没电了,这种设计太麻烦了,要打开面板才行,换硬盘的话还要拆下主板。

硬盘在主板下面

网友A:
运行还稳定吗?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
还行,看着没拆多少,不是太麻烦,毕竟这是主板电池

网友:
以前设计就是麻烦的

网友:
这个叫什么麻烦,现在的连电池都是内置的才叫麻烦,一个不小心就带电作业,小白换硬盘不拆掉电池导致硬盘出错的也不鲜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还稳定吗?用的什么系统

win10啊。。。自己换过系统了。。。

网友:
能运行WIN10的电脑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以前也有一个老式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换硬盘需要整个拆下来。那时候正是看啥都新鲜的时候,拆个笔记本能高兴大半天

网友:
延长线加电池座

网友:
这个不错了,用的和主板通用的CR2032,原来老DELL笔记本CMOS用的是三线专用电池

网友:
我有个老惠普,要拆散才能换电池,疯狂的设计

网友:
还好,这个不是引线的,可以直接换

网友:
老机器其实挺皮实的

网友:
老DELL笔记本要有勇气才敢换主板电池。

网友:
其实可以让它退休了

网友:
这算啥,以前还有一台机器4,5种螺丝的,每个都得记位置,忘记哪个牌子了

网友:
早年设计的就是麻烦,光罗丝就不下10个规格。

网友:
跟我的同款,是N4010,原来处理器是330M后来我换的560M,流畅了不少。

网友:
售后的维修能多赚钱,

网友:
收费时真值回手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