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X99 R5E 不通电一例维修求助

楼主:
最近收得一块华硕X99 R5E 主板,插电能通电,按开机无反应。
热成像发现下面这个MOS发热严重,是一个3.3v的供电,150多度,以为坏了,换了一个还是发热严重,
那肯定是后面哪里短路了,热成像找了一圈没发现哪里异常发热,
就用烧鸡大法6v烧了一下,本想卡看哪里后面哪里发热,结果一下烧来还不短路了。
但是还是按开机无法应。

后面通电,热成像发现这个两个芯片异常发热,大的芯片80多90多度,小的60多度,大的是一个KEYBOT控制芯片,
应该是控制超频的,小的应该是一个电压转换芯片,拆了其中任何一个或者两个都拆了还是不能开机。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会的大哥?

网友A:
咸鱼卖了,添点买一个新的

网友B:
高电压烧坏了元件,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电压烧坏了元件,报废了。

6v就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卖了,添点买一个新的

我才买成100多  好的400多

网友B:
正常电压是3.2伏电压以下,你用6伏电去烧,电压是原来的2倍!

网友C:
既然有元件发热为啥不换?光拆肯定没用啊

网友:
不能超过原来电压,建议2-3v搞,电流2-5-6A

网友D:
用主板诊断卡跑一下码看看卡在哪里,然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电压是3.2伏电压以下,你用6伏电去烧,电压是原来的2倍!

3.2v看不出来后面哪里有短路  我一般用的两个铁锂电池串联的电池烧机的  没有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主板诊断卡跑一下码看看卡在哪里,然后再说。

不开机哈怎么跑马.... 这个自带DEBUG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元件发热为啥不换?光拆肯定没用啊

有条件换当然容易了  那个keybot芯片80一颗  万一不是它坏了呢  或者万一换了又烧了呢

网友:
可以低价淘个同型号的料板回来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