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V线性可调电源维修

楼主:
某鱼上35淘了个包邮的电源,2付 不能调了。

变压器不大,里面空间不小 以后扩展 现在先修好 再说

查后 就是电位器 中间坏了。

5K电位器没有,换了个10K的。也可以用 还蛮好的。

更换后 OK

网友:
感觉没啥用~

网友:
35元包邮,价钱可以。

网友:
这破东西白给都不要

网友:
变压器巨大

网友:
这变压器就是来搞笑的,感觉能满足比较放大电路和表头供电就不错了。

网友:
变压器不大,里面空间不小 ------- 这是开关电源吧?要不能这么小?

网友:
就是这大壳子,里面空荡荡的...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
前段时间论坛305电源你没上车?

网友:
这种碳膜电位器调节的电源不敢用,怕电位器接触不良等故障,导致突发输出高压损坏待测设备,有过经验教训,如果有保护电路那还可以。

网友:
感觉回收的价位有点高,壳大馅小

网友:
1A的电流,15W的变压器,不用那么大

网友:
功率还是太小了。

网友:
变压器真袖珍呀,碳膜电位器主要是国产工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