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手表的表盘玻璃怎样才能拆下?

楼主:
没法上刀片,如果上刀片,玻璃怕是要碎的节奏,
怎样才能把表盘玻璃拆下呢

网友:
铁锤用力砸。就可以。

网友A:
加热或者除胶剂,然后用小型吸盘

网友:
坛子里有个修手表的大佬很长时间没新帖了,找一下私信他

网友:
首先要了解,为啥一定要拆这个玻璃?是为了开壳检查内脏吗?
其次,很多表盘玻璃可能是卡嵌或者用胶粘的,如果是后盖开壳的类型,到时移除内脏后,适当加热看看是否会软化粘胶从而取出(看这角度是从第一个图的背面向前安装的)

网友B:
表蒙要完整取可不容易,看修表的换表蒙也是破坏掉换新的,没见过拆下来再装回去了,话说拆这个干嘛?

网友:
一般是压上的

网友:
从后盖磨拿出表芯吗?

网友:
有专用的设备压,拆通常都是大拇指压

网友:
一个锤子的事情

网友:
锤子上。搞定。

网友:
这不是从外向里按才能拆下的么?还要先拆除内部所有的遮挡物。至少传统手表是这样拆的。

网友:
玻璃加热,用一坨橡皮泥,不是超轻黏土。玻璃压在橡皮泥上,猛的提起,玻璃就下来了。不过小心把表带拉断。

网友:
拿下来后压上去更麻烦

网友:
这个有难度,,,需要专业的大神来解答、、、、谢谢分享

网友C:
一般表盘从里向外按要好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或者除胶剂,然后用小型吸盘

加热后,温度太高,没法用吸盘?

网友:
先把机芯拆掉。用手指把表盘压出来。正面无法无损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蒙要完整取可不容易,看修表的换表蒙也是破坏掉换新的,没见过拆下来再装回去了,话说拆这个干嘛? ...

破坏掉玻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表盘从里向外按要好拆一些

这个后盖没法直接拆,

需要先拆玻璃,再拆后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