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鸿海JHW360-24开关电源

楼主:
开关电源是坏的,拆开给大家看看,这做工是什么级别
拿在手上有分量,不是轻飘飘的

激光打印的字怎么拍都拍不清

散热风扇与输入电压选择开关

板子上的东西满当当的
目测保险烧了

整流管

开关管,整流块

飞线很粗

温度开关

拆机结束

网友A:
变压器背这样的温控,好像野路子的做法

网友:
有温度保护,还行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背这样的温控,好像野路子的做法

这样接触比较好,比紧挨着可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温度保护,还行

请问PCB背面呢?

漏传了,已补

网友D:
是啊,PCb背面翻过来拍照看看还有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触比较好,比紧挨着可靠吧?

这样安装最大的问题是影响绝缘,可能造成放电

网友:
光耦都打磨

有没有搞错

网友:
做工不错,有技术可以修一下,比市面大部分电源用料要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安装最大的问题是影响绝缘,可能造成放电

铝外壳的开关电源都是这种安装的,有绝缘塑料片的只是没有拍,塑料片在第四图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PCb背面翻过来拍照看看还有啥。

漏传了,已补

网友:
它的外壳够厚。

网友:
电源不错值得修修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很好,值得维修再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传了,已补

谢谢,回头去看看。

网友:
里面质量还行

网友:
这个不错比我前两天拆的一个好多了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货看做工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