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太洋goot电烙铁

楼主:
日本太洋goot(固特) KS-60R电烙铁。60W外热式,

网友:
60W,功率够大。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只60W的外形相似的电烙铁,专门开塑料盒子的孔,或者焊接塑料东西。

网友B:
前阵满功率只有50W的T12烙铁挂了;这烙铁是坛友送的,我都忘记是谁了。

于是换了个屏显的T12,这次能达到60W,但回温速度还是不够;于是又花30多元买了个245手柄套件,和刀头245烙铁头。

回来组装起来,测试峰值功率有105W的样子,牛逼大发了,电镀工具的电池包触点电解到电池的焊片,轻松熔锡,焊接起来轻松自如,要是T12是要按住半天才能化锡的,245感觉3~5秒就搞定了,而且完全熔融流淌状态。

工具的欠还是得花啊,可惜外壳我买10厘米的,装不下大电源,否则还要搞个470的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阵满功率只有50W的T12烙铁挂了;这烙铁是坛友送的,我都忘记是谁了。

于是换了个屏显的T12,这次能达到6 ...

你这大熊猫,给你竹子一样粗的烙铁头,你会感觉不用回温都能焊得流畅!

网友:
245可以,我的高频焊台都下岗了

网友C:
妥妥的土豪大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只60W的外形相似的电烙铁,专门开塑料盒子的孔,或者焊接塑料东西。 ...

一烫塑料烙铁头就不能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妥妥的土豪大哥啊

当今这把一手的电烙铁也就60~70元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烫塑料烙铁头就不能上锡了。

GOOT烫塑料 没事  我试过 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连接线加一个船型开关增加半波调温,改动小但长期待机这样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