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哪位大佬能下载到完全版本的SKY77916-11

楼主:
需要一份完全版本的SKY77916-11数据手册,很多网站上都是2页的骗人页面,想问问论坛是否有大神有完全的版本,提前感谢

网友:
我看官网也只给了2页简介……

网友:
EOL  了  停产 了 ,也没有技术资料 了

你要什么信息?

网友:
是不是这个?

SKY77916-11 数据手册核心内容
1. 产品概述
SKY77916-11 是一款低功耗、高集成度的发射/接收前端模块(FEM),专为支持四频 GSM 和线性 2.5G 蜂窝手机设计,提供从 VCO 到天线及天线到接收 SAW 滤波器的完整解决方案。其紧凑的封装尺寸(最大 0.8 mm 高度)支持高级蜂窝功能,如通用分组无线服务(GPRS)12 类、EDGE 多时隙操作,以及 TD-SCDMA 和 TDD LTE 的线性传输^^1^^。

2. 关键特性
封装与尺寸:采用 38 引脚配置,尺寸为 5.5 mm × 5.3 mm × 0.8 mm,适合空间受限的设计^^1^^。
性能:

支持 14 个低插入损耗的发射/接收(TRx)端口(其中 5 个为超低损耗),增强线性度以优化 4G 性能及 GPS/WiFi 兼容性^^1^^。

集成噪声抑制陷波滤波器,改善 WiFi 共存环境^^1^^。

内置符合 IEC 标准的天线静电放电(ESD)保护,提高设备可靠性^^1^^。

能效:

高效率设计,在 GSM850 和 DCS1800 频段分别达到 40% 和 36% 的功率添加效率^^1^^。

宽 GMSK 输入功率范围(–1 dBm 至 6 dBm),支持灵活的信号处理需求^^1^^。

控制与接口:

完全可编程的 MIPI® RFFE 控制接口,便于系统集成^^1^^。

集成宽带定向耦合器,支持 3G/4G RF 直通功能^^1^^。

输入/输出端口内部匹配 50Ω 负载,简化外部电路设计^^1^^。

3. 应用场景
蜂窝通信:适用于高级手机设计,支持多频段操作(如 GSM850/900 低频段和 DCS1800/PCS1900 高频段)^^1^^。

兼容性:与 TD-SCDMA 频段 34/39 和 TDD LTE 频段 39 兼容,满足现代移动通信标准^^1^^。

4. 电气规格

保护机制:内置限流和过压保护电路,增强耐用性并延长电池寿命^^1^^。

高阻抗控制输入:最大电流消耗为 20 µA,优化能效^^1^^。

5. 设计支持

结构框图:手册提供详细的结构框图,展示模块内部组件(如 CMOS 功率放大器控制器、低频/高频段 PA 模块、RF 开关和定向耦合器)的布局^^1^^。

工作条件:建议工作条件及绝对最大额定值在手册中明确列出,确保设计合规性^^1^^。

6. 注意事项

静电敏感设备:SKY77916-11 对静电敏感,需避免在强静电场附近存储或操作^^1^^。

文档参考:完整数据手册包含电气规范表(如 GMSK、EDGE、TD-SCDMA 和 TDD LTE 模式的详细参数),建议查阅原始文档以获取全面信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SKY77916-11 数据手册核心内容

https://wenku.baidu.com/view/4341d14c33d4b14e84246862.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7f2610951711cc7930b71619.html

请看,总共是22多页,只看到前2页,后面就不让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4341d14c33d4b14e84246862.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7f26109517 ...

我就找到这个了。。。你去官网下载试试

官网PDF下载链接
https://www.skyworksinc.com/-/me ... 36FED2B9A05BD5D.pdf

网友:
招代理,签NDA,拿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4341d14c33d4b14e84246862.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7f26109517 ...

https://wenku.baidu.com/view/7f2610951711cc7930b71619.html

这个地址可以继续往下看呀……
这个只有18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7f2610951711cc7930b71619.html

这个地址可以继续往下看呀……

如果登录的百度账号,可以免费转发到 自己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