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特安斯TA636A数字照度计

楼主:
看着好玩,PDD上29元买的

特安斯TA636A数字照度计(一体式特惠型)
2025年9月28日生产
0.1-200000Lux,+/-4%
主机,布套,说明书,2节7号电池,包装盒
2节7号电池供电

手动开关背光
15分钟自动关机

电路板型号SH01-0088 2024-1-9 V1.2

Vcc=2.600V
关机电流0.13uA
开机开背光电流6.636mA
开机关背光电流1.673mA
检测关背光电流1.678mA

网友:
天天和灯打交道的需要它!

网友:
还有镜头盖

对着太阳会不会爆表

网友:
特安斯的仪表做工相对还可以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测手电筒看看虚标了多少。。。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测手电筒看看虚标了多少。。。谢谢分享

就是想测手电的,买回来发现不行。这个测的是照度lux勒克斯,手电标的是光通量lm流明,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这个一般人用不到吧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很少人用吧

网友:
lm=Lux*面积,自己换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
挺不错的,不过日常用不上

网友:
这个多少钱入的?

网友:
29元买到这么好的照度计,太值了。10楼说的对,照度与流明是可互换的,只需测出光照处的面积,流明值就算出来了。当然,想准确测流明,需要那种大球状的仪器,好像叫什么积分仪的,个人显然不需要。对于手电筒来讲,可以采用10楼的近似测量法的,测量手电筒光斑直径,再根据光斑直径算出面积,如果光斑处照度不均匀,可测光斑0.7直径处的照度,估算平均照度。注意,面积单位是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