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实测才发现光伏太阳能发电主要用的并不是可见光而是是红外光

楼主:
玩太阳能好些年了。最开始还是二十年前交智商税花100元钱买个2600毫安时的太阳能充电宝……
由小到大也安装了几块光伏板几度电的电池玩玩,这些年也发现发电功率最大的时候并不是那种晒死人的太阳光,而是天空中有薄薄的云层的时候。当然这也跟海拔地区太阳板安装角度温度什么的有关系。我怀疑温度是影响最大的,反正我就对太阳可见光发电有疑问。

今天晚上偶然下楼底拿快递,楼下灯坏了,我没拿手机就拿起自制的太阳能夜灯照明,而有些角度灯就不亮了,开始我还以为没电了,换个角度又亮了,于是我瞬间想到可能是头上几个监控探头的红外光的原因!一定是红外光作用在太阳灯板上使其产生了电压,灯板控制电路才灯灭。
回来试验果然如此,TPlinkC3Y这种室内摄像头的4颗灯珠红外补光灯,以前测试过功耗不过0.5瓦左右。拿一块5V的单晶板子贴近红外灯珠最高居然4V多电压,在室内照明的LED灯下,电压居然只有零点几,调亮灯估计十多瓦功率的亮度太阳能板电压也只有1点几伏,LED灯之所以省电是其发光光谱主要集中在可见光范围。可见太阳能板对可见光不敏感。发电主要是用到其中红外光谱。

楼主:
几百颗灯珠一二十瓦功率的可见光作用到太阳能板上产生的电压,还比不过总0.5瓦功率的4颗红外灯珠产生的电压。

网友:
有光子都可以,不同波长只有能量高低的差异

网友A:
你要这样理解,火山口的高温,可不能让光伏板发电啊

网友:
跟波长有关吧...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B:
红外光据说是太阳光中温度最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红外光据说是太阳光中温度最高的

光伏板的效果应该和波长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伏板的效果应该和波长有关

可能有针对特定波长的,如果是全波段,那就效率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百颗灯珠一二十瓦功率的可见光作用到太阳能板上产生的电压,还比不过总0.5瓦功率的4颗红外灯珠产生的电压 ...

几百上千倍的差距?太大了吧

网友:
可以人维造成这种光源,来提高光伏的效率?

网友:
把音频信号接入红外线灯,用太阳能板接耳机远程收听?

网友C:
    注意让红外灯、灯板与太阳能板之间的距离相同,不能太远或太近,参考红外灯激发3V光电压的距离,另外用20V交流电压档试试看。
    上百颗这种尺寸的led灯珠应该不止20W的总功率,有可能采用了PWM调光电路(182*0.3W*30%~16W,楼主提到“调亮灯”,实际开路电压波形可能是1~10kHz的PWM波),试试看能否测得交流电压输出或者频率输出;
    太阳能板接收的光功率和点光源距离近似 平方反比,如果距离相差4倍,太阳能板光功率可能降低至1/16;红外补光灯的光束可能更集中(90°),而照明灯板更发散(120°)可能进一步削弱室内照明的输出电压。
    总而言之,变量比较多,结论有待商榷,楼主再仔细考虑考虑,可以参考参考这个:一般太阳能电池工作波长范围是多少?--知乎
    太阳能板量子效率Q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这样理解,火山口的高温,可不能让光伏板发电啊

这个没条件试验,不过肯定跟光谱波长有关系。小太阳烤火器灯管坏了,我当时不清楚就买了一根回来换上,结果发现烤火效果不好,它是纯发热的一根电热丝塞在玻璃灯管内,并非密封的。通电只是灯丝烧红并不怎么发出太大的光,纯粹靠发热加热空气,而没有红外光辐射到人体,所以体感效果不好。烤火器原来的灯管是卤素灯,发出的光照到皮肤上就感觉暖洋洋的,跟晒太阳类似,取名小太阳再合适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让红外灯、灯板与太阳能板之间的距离相同,不能太远或太近,参考红外灯激发3V光电压的距离,另外用 ...

半夜两点多又去试了,的确跟pwm频率有关。手机摄像头能够拍到频闪的光太阳板转化的电压可能这种灯板控制电路识别不出来。刚开始我还纳闷,为什么另外一个小夜灯照射这个太阳能板测的电压都1V多了灯还不灭,而站在监控红外灯下电压差不多0.7V就灭了?后来到房间测试,果然有频闪的灯光哪怕1.6V电压了小夜灯也不灭,开全亮无频闪后调整太阳板受光角度,这时果然近0.7V左右就可控制灯亮与灭,至于这个0.7V可能是二极管导通电压,一般太阳灯灯板充电用的就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