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20寸折叠车,凯路仕8速,AKM电助力前轮,试车了!

楼主(2025-10-16):
凯路仕一个很少见的牌子的折叠车,作工还行。当年配置对标P8,价格也差不多。
几年前收的闲鱼,骑得很少。最近收了台前轮AKM电机改成电助力。

今天控制器到手,花了一个小时装车,前轮助力,前置骑行包电池和控制器全在里面。
走线短,也容易换不同控制器和电池搭配。

出门骑了几公里,效果超出预期。
这种过河天桥能轻松上去。

平路油门到底快40公里了,对小轮车来说太快了。
有点收不住,也太耗电,并且控制器温升太快,估计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电机是24V的,电池是36V的4P10S 18650三年前的电估计还有6,7AH容量

电机开档85mm,车前叉开档是75mm(大行规格)

开始以为是钢叉,结果是铝叉,硬着头皮慢慢撑到12cm
放开后有90mm了轻松装下电机。

原车是快拆,有档块,钢锯和板锉去掉

这样螺丝能到位,才能紧固轮子。

整理控制器和一堆线,连线简单。

电池一装,试车!

明天换控制器,继续试车!

  • · wifi|主题: 55, 订阅: 14

网友A:
前驱感觉操纵性没有后驱稳。

网友:
能动手就给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驱感觉操纵性没有后驱稳。

前驱好改不干涉,后轮变速参数变了不好调,特别是折叠车。

网友:
硬撑铝架。。前叉怕是要废了。

楼主:
换个控制器继续试车,挂包里换全套东西。

这是几年前买来改云马C1电动的控制器,有三个档,电压,电流截止都可以调。
只连仪表油门一体、电机两根线,比较简洁。

上桥人力加电力不费劲。

大概骑了10公里左右,出发电池是41.几伏
回来39伏,差不多吧。
2档油门到底刚到25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比较合适。
不过控制器温度还是有点高,手摸烫手

控制器的P14限流,调到8A,限制了最高速度不到30公里。

这个车原来重量12.2公斤,改后14.1公斤,加40个18650的电池包16.2公斤
大概重量,体重称称的不精确。

这种助力传感器加不去,曲柄的间隙太小,上螺丝就卡住了。
就用油门测试了。

控制器温度高的问题,挂包前后开孔,看风冷行不。
等空了作一次长途测试。

网友:
前面黑色那个是电瓶么?

楼主:
周六中午过后雨停,出门准备长距离试车。

试车有两个任务。
1是试一下助力车的稳定性,电耗什么的
2是准备试一下用工具电池21V两串,用在助力车上的效果。

电池是21700电池,10节号称9AH时,卖家说有7.5AH
两个电池的重量、体积以及容量和一个40节18650电池差不多。
有很多电动工具都是牧田口21V电池,也可以一物两用。

周六到处人多,速度差不多20公时左右。

骑上绕城绿道。

工具电池跑了20公里没电了,降到32V,加不了油门了。
这个电池一般,全油门降1.6V,算电流8A,每A降0.2伏
内阻大概200毫欧。估算哈当不得真!

换上备用电池,回程

回程只有13公里,第二块电池回来正好38.6V保存电压

回来充电,两个电池也不太一致有大概0.6V左右的压差。
这个车相对云马C1来说要耗电一些。云马能跑30公里的电池,这个车大概跑20公里。
控制器开了通风孔,风冷下温度可以接受了。电机略有升温正常。
准备看加个助力专感器,优化一下用电,看一个电池在助力能跑40公里,两个电池能80公里。

今天点焊机到货,试了一下好用。准备把老的工具电池和助力电池换电芯更新一下。
原来准备用电容自制点焊机的,发现成本和效果都不可控,还是成品省事。

网友:
路边社说你那里是男人的天堂,我们浙江是牛马,话说我也一辆36伏的,没试过用48伏电池(目前只有几个48伏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驱好改不干涉,后轮变速参数变了不好调,特别是折叠车。

算不算是改装?

网友:
改过2个 1个后驱 问题多多 但好骑,一个前驱 ,省事但起步不舒服,而且由此骑了居然把前叉都扭开了,扭矩太大也不好 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