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学生迷你计算器

楼主:
女四年级了,有学习计算器的课程,自己用的卡西欧82ES和991CN对于她来说过于复杂。于是带到学校用的的给她买了个类似饭馆结账老板娘专用计算器。这逛着逛着,某宝乞丐版带1.14元红包后,1.23元入了一个迷你版学生计算器,反正不贵,买个来放在书桌旁临时用用。
这到手后,自然是先拆开看看。

首先看看正面,大小其实还好,不算特别迷你,小孩用也不是太小。

按一下开机,正常显示,显示清晰

有一个太阳能板,挡住也能显示,以为是像卡西欧991的电池太阳能两用

没有螺丝,应该是卡扣固定,于是抠开缝隙

打开后,发现太阳能居然是假的,就一个玻璃片

做的挺有迷惑性

板子很干净,只有牛屎一坨,然后是一个纽扣电池

液晶屏是斑马纸连接

板子另一面,都是按键电路,按键是导电橡胶,但为了节约成本,板子过小,四周按键电路都在最边缘了

放进卡槽后,发现导电橡胶有三分之一在外面,边缘按钮接触面积减小。不过目前按起来没觉得边缘不灵。

看完后装起来,能用一段时间吧。

网友A:
学生也就拿来上一两节课就放着积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生也就拿来上一两节课就放着积灰了。

后面还是有用的。比如用于自己验算复杂的计算。

网友:
成本真是做到极致了,看斑马纸能不能坚持到电池用完

网友B:
一颗牛屎解决所有问题,这就是中国科技的力量...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网友C:
还有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颗牛屎解决所有问题,这就是中国科技的力量...

其实卡西欧一百多的计算器也是牛屎,元器件也没几个

网友:
确实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太阳能

假的,就是个灰色玻璃

网友:
小学够用了,初中就得买科学计算器了,当年在地摊买了个科学计算器还带时钟的,经常调到八进制坑同学,输入数字在7以内的都中招

网友:
最简单的计算器

网友:
结构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真是做到极致了

网友:
还挺好看的

网友:
赶脚小孩子还是不要用计算器。记得当年四位数内的加减乘三位数的除法随口就来,比计算器快。

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
集成度真高,斑马纸不太耐用,不过也够用了,上初中就得换科学计算器了

网友:
太阳能电池能对电池充电

网友:
一次性产品吧,不定时就能换新的了。

网友:
简单的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