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爆改 西屋电气车载净化器-摄影补光灯

楼主(2025-10-16):
这个帖子有些尴尬,不知道放在什么位置,如果放错了,请版主帮挪一下

拆解  西屋电气车载净化器 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2513

接上贴,计划改成灯,手电筒的话,这个个头有些大了
拿着不方便
想来想去,还是改成摄影用的补光灯好了
其实之前有做过一个,不好用(之前没发帖,见本帖最后的几张)
这不,闲着也是闲着

以下为本次所需配件
灯板,这个可以使用遥控器,可以使用手机APP蓝牙控制
蓝牙无需配对,扫描到就能用
灯板是RGB的,标称5W
由于电压5V,我直接把限流电阻给短接了(由于这个电阻较高,后面拆掉了)
最高亮度10分钟,这个散热器烫手

电池是笔记本退下来的,铝壳电池,四块并联,大约有1w毫安
铝散热器30mm高度

红外接收器后面拆掉,重新接线

透镜买错了,大小非常合适,刚好卡住
但是厚度太薄了,不聚光

灯板放在散热器上还有余量

买散热器之前拿尺子测量过,只能短,不能长,否则放不下去了

刚刚好,卡的很牢固

这个是脚架螺丝座,1/4寸规格,通用的
好像是尼康相机手柄上拆下来的
麻花钻加上电批打孔

原装螺丝早就不见了,配的两个螺丝刚刚好,以后找沉头螺丝再换下来
这有点突出,真的装脚架的话,可能有干涉

非常牢靠

电池没有装保护板,四块并联,热缩管套下,煤气灶加热

手头只有1a电流的充电模块,上次用这个冲3并的18650,非常烫,后面粘了铝块散热
这个留着指示灯,其他的打胶粘牢,改善盖子啥也看不出来

前端,限流电阻拆掉,太高了
红外接收头飞线挪个位置

放这个位置刚刚好,卡在散热器槽里面

剪个纸圈,做绝缘的

因为上面要放个可乐皮做的反光板
翘起来了

剪下,开花,还不够,后面又剪了一刀

好些了,镜片大小刚刚好,桶内有个槽,加上之前有个塑料盖子,刚好装上去可以卡住,不会晃动

后盖,原版凸起的,打火机加热,给按平了
加了个开关,盖子没打胶,可以拔起来

拆个E27螺口灯,做个柔光罩
这个也是利用之前的盖子,有卡扣的,罩子站在卡扣上
卡扣再扣在镜片前面的卡口上,活动的,随时可以拿下来,扣住也很牢靠

遥控器是之前改的那个灯的
灯板同款,通用
样子还是挺唬人的,实际没什么用

最低亮度

下面这个是以前改的
外壳是2.5寸磁盘,灯板装磁盘盘体上散热
外面糊的是铸工胶,简单防水防锈

这个镜片凸起来的,聚光效果好些

还加了充电板,拨动开关切换灯或充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