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高咋办?

楼主:
一台48V30AH的电动车充电器高压炸鸡,尝试维修,更换了sp1602,开关管,光耦,上电测试后级大电容71左右偏高。短接或者不短接光耦的34脚,后级主滤波电容输出71V,请问这还是前级有故障吗?这个充电器后级没有431,是单片机加358运放组合,单光耦,我觉得应该是短接光耦的三四角后级应该是无输出才对吧?但是确实是71V的电压,难不成前级有故障?前级没几个元件,逐一测量了,未发现明显的故障元件。sp1602的一角接光耦的四角,二脚接地,三脚接mos的S极,光耦的三角接地。测量1602一脚与光耦4角之间也没有断路。

网友:
测下光耦是否正常,光耦LED侧的二极管压降大概1V到1.2V,在光耦饱和导通时能使电源关断输出,如果不行就换个光耦
另外再检查运放的基准电压,一般是用稳压管或者431产生的,量下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单片机?这个稳压环路还用了MCU控制???

网友:
不懂,估计电压失控

网友:
短接34脚然后量一下sp1602的反馈脚电压。你这个71V是稳的吗?

网友:
短接稳压控制光耦4,3脚,如果电压下降,检查光耦及稳压取样电路,上取样电阻是不是变大。

网友:
电路板的背面没电子元件,就是正面板上有不超过二十个元件,能拆下检测一遍,就知道哪个元件坏了,开关变压器肯定是好的,因为有电压,就不要拆了。这两个散热片还是很扎实的,一个开关管用的,另一个是肖特基整流管用的。

网友:
小板模块坏了

网友:
这种有小板的电源板不好搞,看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