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板是不是同样光照下,输出比开路,能降低板的温度?

楼主:
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但从能量转换的角度,光伏板开路,就是普通的玻璃屋面,晒太阳会光能转化为热能。而发电时,部分光能会转化为电能,但光照还是那个光照,也就是在屋面直接变成热能的比例减少了,那光伏板事实上在发电时,比不发电温度还会低一点,对吗?就好像半导体制冷片一样

网友A:
无论接不接负载,理论上光伏板的温度应该不变,热量源于光伏板材料本身吸热,物体被光辐射发热主要是材料中的原子吸收光子能量后,引起原子(分子)震动,发热。然后光伏板发电是光子射到pn结上,激发电子跃迁产生光电势,便有了正负电压差,而如果没有负载去消耗,电势差一直保持,激发的电子都跃迁完了,也就是光伏饱和,pn节就不吸收光子用于发电了,就只是作为发热在吸收光子,而那部分发电的光子自然就反射跑了。好比100焦耳太阳光,80j发烫,20j发电,你不用负载,那这20j就反射走了,没留在光伏板上。这个也很好做实验,只需一个稳定的晴空万里的太阳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接不接负载,理论上光伏板的温度应该不变,热量源于光伏板材料本身吸热,物体被光辐射发热主要是材料中 ...

你这个结论我觉得不对吧,按你说的,发不发电只是有一部分用来发电还是反射,那就能观察到接负载和不接负载的光伏板明显区别。考虑到发电部分光谱是可见光,也就是肉眼能看见光伏板接不接负载,这明显不符合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结论我觉得不对吧,按你说的,发不发电只是有一部分用来发电还是反射,那就能观察到接负载和不接负 ...

额,那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光子不断冲击pn节,产生,或者是是维持着电势差,只是说有没有负载去消耗它,没有负载,就继续保持,有负载,就有压降,负载大到一定程度就拉胯了。可能把光子比喻成子弹,不断射击一个弹簧秤,只有维持射击,才能稳定压力值,一旦没有子弹了,立马压力归零。

网友:
没听说存在这种情况应该不是问题,可以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