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度智能学习平板XDH-25-B3不充电不开机-type C口暴力损坏&开机排线断的维修

楼主(2025-10-17):
美女邻居家的小度XDH-25-B3平板说不开机了充电也无反应

先拆机,准备拆下主板

显微镜下看看充电C口,明显引脚脱离焊盘了

风枪拆下type c口,焊盘都被扯掉了

处理干净焊盘上的锡,掉的两个焊盘其中一个是空焊盘

刮开掉落的有用焊盘外面的走线

镀上锡后焊接好新的type C口

准备装机测试充电

插上充电线,测试充电,电流正常

装好屏幕,居然有19%的电,证明了原来这平板应该是可以开机的,为何不开机呢?

万用表检测开机键电路,发现是开路的

这张图看起来似乎根部断裂了,排线中部有双面胶紧贴在后壳上的,排除了拆FPC金手指这边时排线拉扯损坏

拆下开机音量排线,确实是断的啊。断的原因未知,个人认为结构设计上有缺陷!

大半夜的,要是重新去买开机音量排,又得两天时间了,某宝搜了下此排线还不便宜,有20多的,有40多的。我心目中认为就几块钱的!!
要快速修好此机,就是飞线接线喽,先用手术刀刮开走线使其露铜(中间三根分别是开机、音量+、音量-,两边的是GND),方便焊锡

上治具固定住飞好线,并打上3秒固化油,至于中间为何要留长一点,便于装配时排线不硬对硬,这样铜线是软的,按外按键时那按键板微动时好有些缓冲作用,至于后续能用多久,也只能待邻居那边随着使用时间来验证。。。

装好主板屏幕插充电线,充电正常开机也正常了,音量+-测试也OK

完美修复小度平板不开机不充电,这时电量才10%,而前面换完充电口时刚插充电线显示19%,安卓平板电量显示不准或虚电都是正常现象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