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一台半个世纪前的军用139A型短波收信机拆解维修

楼主(2025-10-17):
前不久在海鲜市场上看到有人出售一台139A型收信机,看着成色凑合,价格也能接受,想想玩无线电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玩过这种上古时代的老军机,这得补课啊,于是让卖家拆开看了看里面似乎不缺肉,就拿下了。

话说139型收信机,是我军装备的第一代无线电台中的一部分,为什么说是一部分呢。是因为它只有接收功能,没有发射功能。有没有带发射功能的呢,也有,分别叫做“八一型无线电台”和“八一小型无线电台”,而我们所说的139型接收机,是考虑电台整体较为笨重,于是把这些电台的接收部分独立出来并且定型生产出的专用收信机。其电路,和整套电台中的接收机并无太大差别。

139型接收机,诞生于抗美援朝时,一边生产一边改进,分别有电子管的139型和1965年晶体管化后的139A型和139B型,其中139A型这一型中又有6种不同的电路,本次拆修的就是139A型中较为晚期的一种,究其历史,应该是从139A到139B升级过渡的产品,被称之为139-1A型。

到手的机器,毕竟经历风风雨雨时间蹉跎,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整机重量大约3公斤(带电池),长25.8厘米,宽10厘米,高17.3厘米,使用7节1号电池供电,供电电压10.5V。是晶体管短波收讯机,代替电子管的139型收讯机供收听短波讯号用。接收频率为1.5MHz-18MHz,三个波段。

整机分上下2层,2层之间用铰链相链接,上层为主机,下层为电池仓,安装7节1号电池。晶体管139最大的特点就是省电,按说明书所述,一组7节电池至少可以保证连续使用200小时,如间断使用,则可以使用300-400小时,注意这是当年的数据,如果用现在的电池,肯定还能更长。

主机正面,装有各种功能旋钮以及度盘,是主要操作区域。

中部有铝制铭牌标记了机器型号以及出厂编号。

底部的橡胶机脚已经老化碎裂,还缺失了一个

机箱上的天线接线柱和面板上的耳机插孔,这是接收机,对天线的要求相对较低,用个·接线柱引过来就行,天线接线柱有2个,还有一个在面板上,为什么要设计2个并联的接线柱,比较奇怪。

耳机的插口也很奇怪,是4mm的,原装耳机是600Ω阻抗的头戴式耳机,只能说毫无人机工程设计,戴时间久了简直就是煎熬,真佩服当年的前辈们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度盘观察窗,这是个带有2倍放大功能的凸透镜,带有2条刻度瞄准线,读数时调整观察角度,让2条瞄准线重合,此时瞄准线对应的度盘读数就是当前接收频率。其中,这个刻度线下面的旋钮是瞄准线的调整机构,开机时要先通过机内晶振校准度盘指示,然后再开始工作。

调谐是最原始的LC电路,和普通收音机一样,通过手轮经减速齿轮后转动可变电容。那个年代哪有频率合成器以及PLL啊。

调谐手轮,带有锁定机构,调好频率,可以把手轮锁上,避免误碰。手轮上带有刻度,配合度盘读数可以快速定位,提高使用便利性。

调谐手轮下面是3个功能旋钮:最左侧是拍频旋钮,通过它调整拍频振荡器输出频率,能解调出等幅报、单边带信号,这也是收讯机和收音机不同的功能;中间是音量电位器,这个机器通过调整中频电路增益来达到调整音量的目的;最右是天线微调,通过微调高放电路中LC谐振点,可以增强接收效果。

机芯是靠面板上4个螺丝固定到上层机壳上,松开4颗螺丝就可以抽出机芯。

机芯和外壳通过接插件进行电气连接,同时为了检修方便,机壳里还自带有一根维修电缆,可以再机芯取出的时候对机芯进行供电。

取出的机芯,最大的特点就是掉渣、粉化、生锈,看这表现,应该是进了水或者长期放在了非常潮湿的地方。

机壳内部,各种掉渣,里面是有一包硅胶干燥剂的,但是看这硅胶包,明显是浸了水的。

电池盒内部,铝置结构的外壳,掉漆氧化严重,电池的接点也都氧化了。

把外壳先拿去刷一刷,去除表面的污垢,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复杂的电气结构,可以任意刷洗。

检查机芯,这种模样的机芯是不能直接通电的,内部电路分为三大块安装在3块电路板上,分别是:高频头、中频板、低频板。目前看每块都很生锈啊。

高频头分为高放、混频、和本振

漂亮的三联空气可变电容,还好,这些机械结构没有什么明显损伤。

锈迹斑斑的陈年老螺丝,军机都是一字螺丝,这种生锈的,半个世纪没有拧过的螺丝,先用WD-40伺候,还好,基本没有滑丝的,用WD-40浸泡后都顺利拧开了。

开始拆解,这是低频板,上面有3个单元电路:自动增益控制AGC、低频放大器、稳压电源

这板子经水泡过后很是生锈。

再往下是中频板,这个板上主要是中放检波以及拍频振荡器单元。

139A这一型号中,至少有6种不同的电路,它们在架构上大致相似,在细节有所不同。

例如我这台就是晶体滤波器+中周组成的中放电路,还有用LC谐振模组进行中频滤波的类型。

拍频振荡器,作为一个模组被单独安装在一个铝制的小屏蔽盒里。

所谓拍频振荡器,实际是一个频率可微调的高频振荡器,它产生一个和中频频率相近的高频信号,和中频混合出一个差拍信号,让接收机实现SSB单边带和CW等幅报的接收,这是收信机的核心部件之一。没有它,收信机和普通收音机没什么区别。

同样,水浸后污垢斑斑。

中频板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叫做晶体校准器,简称晶校。

为什么有这么个玩意,是因为当年的接收机都是LC调谐,难免受到温度影响、机械震动、元器件老化等原因造成度盘误差。于是,厂家就利用石英晶体振荡器频率稳定性高的特点,安装了这么一个频率基准。它的核心是个谐波丰富的500kHz振荡器。接收机通过接收这个振荡器产生的1.5MHz、2MHz、2.5MHz……等谐波信号,就可以很方便的校正度盘。

而这个东西在不同电路的139A里面也有不同。我这个因为是后期的139A,用的是薄膜电路振荡器,也就是古代的有源晶振。

别看长的和当年的普通晶振差不多,实际上这是个有源晶振,底下有3条腿(其中一条被切断了)

振荡信号通过电源线泄漏出来,这足够用了。

它的使用方法是:开机,工况转到“报”位,打开晶校开关,转动调谐手轮和拍频旋钮,收到晶校信号,观查度盘读数是否对准晶校信号频率,如未对准,则调整度盘校正旋钮对准。然后再开始收信工作。

里面就是2只三极管+阻容件构成的晶体振荡电路。

下面开始检修,检修首先从简单开始,遵循电源-低放-中放-高频头的原则进行。这样,也是最容易的,毕竟机器的输出位于低放,一级一级往前检修最容易发现故障。

准备好该机器的技术说明书以及电路图

低放板维修

将板子清洗干净,,才开始修理电源就发现-6.8V稳压电源没有输出,仔细检查发现这故障可真隐匿:电源调整管的集电极在电路板孔处锈断,如果不把电源调整管掰开根本看不出来。

这个电源调整管型号是3AX22,从维修备件包里找出一个同样型号的,测试性能良好,换上即可。

其次是电容的更换,这个机器大量采用CJ型金属化纸介电容器,这种电容当年应用很多。

但是它非常容易因为受潮导致漏电,性能下降,因此都需要更换。

至于滤波采用的是国产CA系列轴向液态钽电解电容,这种电容多用于君用及宇宙飞船领域,虽然性能较纸介电容器好太多,但是毕竟也是50年的东西了,也一并换掉。

这里,音频耦合用的电容换成涤纶或CBB薄膜电容,其余纸介电容器换用同等容量的高频独石电容。

滤波和音频耦合用的钽电容还是用同类轴向钽电容替换。

测试发现这些标称0.022uF的纸介电容器容量实测值都比标称值大很多,这是漏电导致的,因此这些电容换掉没有任何问题。

继续中频板修理,除了更换电容外,发现本机非常重要的一个元件:465kHz陶瓷滤波器损坏。

其他没有什么损坏了,毕竟这个板子上元件不多,而且,最重要的中周变压器是密封完好的,没有损坏。

这可是个麻烦事,第一不知道原陶瓷滤波器的性能参数如何,其次,465kHz的陶瓷滤波器很难买到同规格的。暂时先用一个电容把它桥接过去了。等找到合适元件再做替换。

根据技术说明书上面的指标测量各管工作点,很神奇的是这机器虽然历经沧桑,除了腐蚀断脚外,晶体管都是好的,而且各管工作点和标称值相差无几。

修理拍频振荡器,经查发现当作变容二极管的2CW14断路,因此拍频振荡器不启振。

用稳压二极管当作变容二极管,这是个节省成本的好方法,但是缺点就是一致性非常查。

如果想让拍频振荡器正常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同规格的元件进行代替。

这不,从低频板电源部分拆下原样子的2CW14装到拍频振荡器上,维修备件包里拿出一颗2CW14,装去稳压电源部分。

更换后拍频振荡器顺利启振。输出频率471kHz,正常应该465kHz±2kHz,这个没关系,再做调整。

再修理高频头

高频头主要是机械结构复杂,不过令人惊喜的是虽经水泡,但是各个线圈没有霉变断路,微调电容也没有锈蚀损坏。波段开关经过WD40和打磨处理后也恢复正常。暂时先这样了。

电路大致修好后,开始外围元件修正:

首先更换音量(增益)控制和拍频调整电位器,都是换新的维修备件。

更换氧化的电源插口,和现代的DB-9插口一样,直接换

更换被腐蚀的度盘。清洁调谐指示窗和铭牌

更换开裂,变形的旋钮

换机脚

最终完成的样子

修好了,最后效果如何呢。接了根电线扔窗外当作天线,发现灵敏度很高。

先当作收音机听一听,收短波就是它的本职工作,视频:

最后来个重点的:
收SSB单边带信号,信号源是自制的单边带电台的发射部,没有接功放,输出大概10mW。音频源是普通mp3播放器。
通过调整拍频信号,成功解调出单边带音频信号。本身单边带不是为了听音乐用的,因此音质肯定达不到FM的效果,但是,对于辨认话音信号足够用了。

P.S.这个机器设计的时候,是没有接收单边带这个功能的。这个收信机设计接收模式就只有等幅报(CW)和调幅话(AM)这两种,所谓等幅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滴滴答答发电报,调幅话实际和调幅(AM)收音机没什么区别。
因此,用来当收音机接收调幅电台信号就是用的调幅话这一模式。而单边带的接收,是利用收报模式,拍频振荡器做的副业,用拍频振荡器和中频差拍解调出单边带音频信号。

部分维修细节:

拍频振荡器的修理:一波三折的拆修一个简单电路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低放的改造和高放的维修:139A短波收信机升级改造和隐匿故障维修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完~~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