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500G硬盘 数据恢复。。

楼主:
机戒硬盘 500G。原来是4个分区。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了什么。。现在是 2个分区。  c区现在有156G  是系统区。d区里面有文件但是打不开。提示要格式化。。。
      我现在想恢复原来的状态。
  请教大家 有没有什么办法。。。谢谢啦。。

网友:
用软件重建分区表,但系统数据有危险,最好是备份好硬盘数据。

网友A:
首先找到另一张 500G+ 的硬盘,把这块硬盘 1:1 备份下(例如用 Ghost),避免操作失败带来更大破坏。

之后再尝试修复引导区、文件系统表啥的。

网友:
楼上好方法,先复制一个在折腾

网友:
先备份,再折腾,

网友B:
只有花钱恢复呗,软件都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到另一张 500G+ 的硬盘,把这块硬盘 1:1 备份下(例如用 Ghost),避免操作失败带来更大破坏。

之后 ...

大佬的方法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花钱恢复呗,软件都要钱。

我以前用过一个recuva好像有pj版的

网友:
DiskGenius查找分区,可以恢复原分区

网友:
先备份好,可以恢复软件尝试下

网友:
用一个硬盘软件,打开硬盘,里面几个分区字符改动一下,就能恢复,,自己网上搜搜,,我以前玩过也忘了。

网友:
谁还记得原来360虽然垃圾但是有个恢复备份的功能还很好用,现在恢复备份的工具是不是被资本给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到另一张 500G+ 的硬盘,把这块硬盘 1:1 备份下(例如用 Ghost),避免操作失败带来更大破坏。

之后 ...

GHOST做不到位对位的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