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顶灯灯芯替换怎么挑选呢

楼主:
如题,有那么多的灯芯替换,怎么挑选一个对自己眼睛好的呢?

网友:
也在纠结中,选择什么品牌的好呢
低蓝光的

网友:
我觉得足够亮问题就不大。不太懂所谓的护眼啊频闪啊啥的

网友:
选大品牌的,别要便宜的

网友:
你都选替换灯芯了,还考虑护眼吗。
选最亮的就行。
考虑护眼就选品牌的,贵的。

网友:
亮度够就可以了,毕竟是灯芯

网友:
同意5楼意见。考虑护眼,就复辟到三基色荧光灯。

网友:
在同功率下,选品牌大的,价格贵的。

网友:
选:功率,色温,恒流源电路。

网友:
   翻我以前帖子  雷士 美的

网友:
全光谱、大品牌、瓦数足够(和房间面积有关)。

网友:
买首尔欧司朗灯珠自己换呗

网友:
租房客厅用的老某家买的80w灯板,世界瞬间亮堂了,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