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想问下此电容应该选择多大的耐压值靠谱?

楼主:
这是一位坛友发布的指示灯电路,似乎是通过阻容降压原理,交流通路上的电容似乎可以看成一个电阻,但是这个4个整流二极管这里的电压应该是多大?想知道后面这个1U电容应该选择多大的耐压值较合适,望看懂的大神告诉一下,感谢

网友: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里面的那个大电容吗?一般是400V的啊

网友:
电容两头并个电阻,这样电容耐压就不用太高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发光管不坏,这里的电压就是发光管的压降,

根据不同LED一般在1.5到3.5V之间;发光管开路了,这里电压就是310V,除去电容漏电,可能在技师到300V之间任意值。

为了保险,可以在这里并联一个4.7V稳压二极管,然后电容用6.3到10V就可。

网友:
感觉25V也行

网友:
这个东西模拟一下是不是能看到大概电压值?

网友A:
不用这个电容。反正这个电路LED也亮不了。看看4个1N4007的接法,能亮么?
整流二极管还画成稳压二极管。

网友:
C2与LED并联,电压相等,C2耐压取二倍LED压降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B:
这个图画的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个电容。反正这个电路LED也亮不了。看看4个1N4007的接法,能亮么?
整流二极管还画成稳压二极管。 ...

意思一下,一时半会没细看,明白意思就行了嘛,就是整流二极管的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画的有问题啊

已经改正了,感谢,指出错误

网友C:
既然都舍得用上整流桥了,那后面的发光二极管两端就并上一个稳压二极管不用并电容,不然发光二极管寿命不会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舍得用上整流桥了,那后面的发光二极管两端就并上一个稳压二极管不用并电容,不然发光二极管寿命不会 ...

4个in4007而已嘛

网友:
选450吧,任何时候都不会爆炸的。

网友:
LED直接串个600K以上的1/2W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D:
莫名其妙的设计。首先是需求是电路指示灯,那么:1、功率小;2、频闪不敏感(非护眼灯)。
1、LDE功率小,假设需要0.5mA电流,直接用个470K的大体积电阻限流就可以,发热功率才P=I²R = 0.1175W,没必要加RC限流了,很多老式插座上都是一个电阻加一个led做指示灯的。
2、LED全名叫:发光二极管,本身就是二极管的拓扑,交流加载上去,正半周直接就可以亮,最多再并联个反向的LED把另外半周期续上,会有略微频闪,指示灯不是护眼灯,完全可以接受。。没必要用4个整流二极管。要学会省钱。
综上,作为一个指示灯,一个电阻加一个led足够了,没必要用这么元器件,吕布骑狗。

网友:
理论上c2的耐压大于发光管压降就行,不过发光管断路的话,耐压低的电容可能就放烟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名其妙的设计。首先是需求是电路指示灯,那么:1、功率小;2、频闪不敏感(非护眼灯)。
1、LDE功率小, ...

你就是不理解,谈何莫名其妙,一颗电阻加颗发光LED谁不知道。

设计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为了节能懂不?电流是uA级别的,你自己不理解不要质疑别人的莫名其妙

网友:
参考6楼的说法。因为led已经钳位在2~3v左右,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升不上去的。所以选个6~10v耐压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
电流连1ma都不到,耐压随便选。镇流电路没有意义,直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