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鼠标修不好了,有便宜好用的罗技无线鼠标推荐的吗?

楼主: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6995-1-1.html

根据坛友的提示,用万用表测了编码器的通断信号是正常的,那么就不是编码器的问题了,因为是突然不行的,编码器的磨损类似可调电位器,有个慢慢接触不良的过程,不会一下子就突然不能用。网上找不到罗技的电路图,找了别的鼠标的电路图看了下编码器的部分,编码器的公共脚接地,另外两个脚接上拉电源和单片机,旋转编码器会将那两个脚不停的对地接通和关掉。那么正常状态下其中两个脚不接地时应该有高电平,测了下那两个脚上根本没电压,估计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但是电路根本看不出那个电源是从哪里过来的(电路很细还有很多过孔和0201的贴片元件),测了到单片机的脚是通的,算了不修了。

打算咸鱼上淘一个二手的罗技无线鼠标,有便宜好用的型号推荐吗?最好是光栅的,之前这个是编码器的滚动起来还是不太跟得上轮子的转动,没有光栅那种滚动稳得一匹的感觉

网友A:
以前买的罗技有线的剪线鼠标,,3元一个。。多是好的,G100S ,,要求不高,,那时没多买点,,用鼠标要求不高。

网友:
我和我老婆,儿子一直用的罗技G102,一家人都习惯了,换更贵的还不适应。
我是天天打守望先锋的,也没觉得G102拖后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的罗技有线的剪线鼠标,,3元一个。。多是好的,G100S ,,要求不高,,那时没多买点,,用鼠标要求 ...

我现在用的就是以前换下来的罗技有线,是光栅的也挺好用,但是还是喜欢无线的,拖根线不爽

网友:
无线感觉不跟手,,还有家里电脑多,,全换了代价大。家里多是罗技联想便宜货感觉不错。

网友:
无脑推荐罗技G304!

网友:
罗技G304不错
要便宜?那就M185

网友:
    其实另一个影响滚动效果的是软件相对显卡性能的臃肿程度,同一个鼠标在十年前的办公电脑刷抖音时,滚动页面卡卡的,但是最近几年的办公笔记本用同一个鼠标就很流畅。
    闲鱼再买个二手罗技B330就是了,有静音微动和滚轮。挑那种成箱库存的,让挑个成色好功能正常的。安装options+软件还能无极调节鼠标移动速度、查看电量、升级鼠标和适配器固件。坏鼠标留着还能拆微动,适配器也可以留着,以后重新匹配新鼠标。

网友B:
罗技鼠标无线的手大就M705,手小就M325。

一定要装SETPOI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技鼠标无线的手大就M705,手小就M325。

一定要装SETPOINT.

325皮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技鼠标无线的手大就M705,手小就M325。

一定要装SETPOINT.

罗技的M系列和G系列哪个做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技G304不错
要便宜?那就M185

G304就是编码器,M185早期是光栅,后期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罗技的M系列和G系列哪个做工更好?

m系列是马拉松,无线长续航,G系列是GAME系列,有线高性能,基本在使用时没有交集,不可相互将就。

网友:
好像骚尼有一款LOGI代工的,假货宝上以前搜过几十块钱...

二○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网友E:
我有个罗技M580无线,不想用,还是喜欢有线的G102,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罗技M580无线,不想用,还是喜欢有线的G102,要不要

不要,你自己都不想用,说明不好用

网友F:
光栅的罗技无线鼠标俺也想淘一个,楼主什么时候捡到宝了分享一下。

网友:
现在选个鼠标都这么困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栅的罗技无线鼠标俺也想淘一个,楼主什么时候捡到宝了分享一下。

打算淘一个3系的入门款,M325

网友:
M185无线鼠标吧,性价比高,鼠标小巧,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