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充电器的空载输出电压就是恒流结束后的恒压电压吗

楼主:
为什么我把商家改装焊的电阻去掉后空载53.1v但是连上电池后达到53.1v还是恒流状态?

拆解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5298-1-1.html,我把最后一张图里的商家焊的电阻断开了,发现能降低空载电压,但是连上电池后,到这个电压还是恒流,电压一直上升。

网友A:
我有个充电器也是这样,13串三元锂电池组充电到54.6V时别是充电器都能转绿灯(几乎没有电流),这个充电器还能以2A的电流满功率往里充,把它拔了测空载电压也是标准的54.6V,感觉就像是铅酸三段式的涓流升压充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充电器也是这样,13串三元锂电池组充电到54.6V时别是充电器都能转绿灯(几乎没有电流),这个充电器 ...

谁有到某个电压能转恒压降低电流的充电器呢?

网友:
锂电池充电器一般分四个阶段:涓流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充电终止。

网友B:
电动车铅酸充电器,有一个高恒压,实测过单只12伏高恒压在14点几到16伏的样子,多数在14点几伏。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电动车铅酸充电器其实只有两种状态:1是限流高恒压。2是浮充也就是涓流充电。
改充锂电最简单方法是直接把高恒压去掉,把浮充电压改成锂电池组充满的电压,这样就改成了限流恒压充电。铅酸充电器改锂电恒流恒压模式充电,没有多大必要,像6020充电器一般也就2安多的电流,根本达不到锂电池标准恒流充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铅酸充电器,有一个高恒压,实测过单只12伏高恒压在14点几到16伏的样子,多数在14点几伏。
目前市面 ...

锂电冬天室外20度以下的话,厂家是推荐慢充不超过0.2c的,不然寿命下降

网友:
2楼的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冬天室外20度以下的话,厂家是推荐慢充不超过0.2c的,不然寿命下降

我都是充电器铅酸直接充锂电,
如果零度以下还能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