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基色节能灯是否比LED灯更加健康?

楼主(2025-10-17):
led灯据说蓝光多,容易把眼睛照坏,
真的是这个样子么

网友A:
我还在用三基色T8荧光灯管,眼睛舒适与自然光接近而且寿命长,就是家装效果丑点。

网友B:
楼主贴图中的飞利浦优视系列或恒亮系列都是连续光谱,且具有90的Ra显色指数,连续光谱(全光谱)中的蓝光比普通廉价LED少很多,额外添加了红光的比例提升肤色照明效果(显色指数中红光R9为50)。荧光灯只是有频闪,眼睛容易有疲劳感。

三基色的节能灯光谱相对于LED还是不连续的,高显色指数应该就能降低蓝光比例,更接近自然光。

网友C:
正常照明用眼睛不易伤,太阳光也有蓝光,最伤眼的是手机,最好别看手机,台灯的话另说

网友D:
灯管的也有好坏,别买频闪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管的也有好坏,别买频闪的就行

怎么知道是否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图中的飞利浦优视系列或恒亮系列都是连续光谱,且具有90的Ra显色指数,连续光谱(全光谱)中的蓝光比 ...

荧光灯反而有频闪,LED没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用三基色T8荧光灯管,眼睛舒适与自然光接近而且寿命长,就是家装效果丑点。 ...

你的三基色T8荧光灯管长度多少,功率多高?

网友E:
好是好,现在快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是好,现在快淘汰了。

三基色更健康么

网友:
T8效果这么好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荧光灯反而有频闪,LED没有频闪?

LED显著的频闪一般出现在低端调光灯具中,调节PWM波占空比,高速闪烁实现亮度变化,可以在晚上只开此灯,用手机专业相机模式,高速快门1/1000s以上拍摄,照片有黑色竖条就是PWM调光。
更普遍的LED轻微频闪主要是恒压或恒流电源供电不稳定,电压或电流存在轻微抖动或瞬间的调整,导致亮度有轻微的变化。国标有相应限制,高端品牌内部检测标准可能更高,但即使出厂验收合格,长时间使用后,LED驱动电路元件老化还是有可能导致光波动增大。

GB/Z 45064-2024《普通照明用设备 频闪效应 客观试验方法》去年底实施,规定了用于评估普通照明设备频闪效应的客观测试方法。节选其中一部分:https://www.doc88.com/p-96019707622042.html

从案例中的8W整体式LED表现可知,有些低端可调光LED的SVM高于1(有50%概率觉察频闪,越高发现概率越大),而优质LED灯可以比CFL一体式荧光灯的SVM值更低。有些视力敏感的人可以觉察荧光灯照明的闪烁,对他们而言最好是选购合格的优质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显著的频闪一般出现在低端调光灯具中,调节PWM波占空比,高速闪烁实现亮度变化,可以在晚上只开此灯, ...

飞利浦的led球泡不是PWM调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利浦的led球泡不是PWM调光么?

楼主截图款式是不能调光的,估计是恒流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照明用眼睛不易伤,太阳光也有蓝光,最伤眼的是手机,最好别看手机,台灯的话另说 ...

有道理,把你的手机给我吧

网友:
对眼睛最好的是白炽灯,最接近太阳光。
只是发热量大光效率低,这几年很少用了。

网友:
嗯,好点的led灯显色指数也能达到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