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中贤驰的9V充电电池

楼主:
标称3150mWh,按3.7V算,大概850mAh 。到手时电池已放空,充满实测约490mAh。

撕下外皮

翘开上壳,电池没标容量,反面也没有。

电路板反而,输出9V ,实测9.14V

电路板正面,升压IC 是CL6291

割开电路板,断开电池负极,测静态功耗0.22mA, 还是不小的。电池按490mAh算,静态下大约3个月没电。

静态空载输出纹波与噪声,Vpp 26mV

完。

网友A:
没等表显示亏电,突然就没电

网友:
三个月还算可以

网友:
多少米?

二○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网友:
单锂升压的。我还是用两个锂电池串联,然后用开关转换充放电电压。

网友:
这个很快就是没电的。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个白色外壳的,哪天拆开看看

网友:
我有个胜利的,不知内里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锂电升压的吧

网友B:
这款9V充电电池是惠州飞航新能源代工贴牌的。这种电池大多有两个版本,试用版只有16克,标准版26克左右,重量取决于内部电芯的大小或配重铁片,通过暗处充电,可大体看出电芯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9V充电电池是惠州飞航新能源代工贴牌的。这种电池大多有两个版本,试用版只有16克,标准版26克左右,重 ...

对,我这个试用装的,只有16克。花费3.3元。

网友C:
这示波器啥型号,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么小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示波器啥型号,看起来不错

璞石 DS4T252

网友:
真能用三个月的话,还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等表显示亏电,突然就没电

这个没有办法

网友:
电池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