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做了个基于CH377F方案的SD读卡器,支持开关切换只读、CDROM模式

楼主:
做了个CH377F读卡器,可以直接拨动开关切换只读、切换成CDROM模式,不需要重新量产U盘了,换镜像无需特殊工具,只需调回U盘模式,然后随便找一个往物理磁盘写入镜像的工具把ISO写入SD卡,再把模式调到CDROM即可,可以准备一堆写入了镜像的SD卡当成”光盘“然后插入使用

CH377相关资料: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77.html

楼主:
这个东西似乎有个BUG,CDROM模式下小写文件名会全部变成大写,直接打开里面的一些视频文件播放器会报错无法播放,但是复制出来又能播放了 不知道是不是镜像问题,但是镜像文件在电脑上打开是正常的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A:
USB-CDROM模式的兼容性很重要,写入后期的Windows系统的ISO一般还好一点,如果是Linux或者早期版本Windows的ISO启动就比较困难,不知道坛友这个读卡器的兼容性如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似乎有个BUG,CDROM模式下小写文件名会全部变成大写,直接打开里面的一些视频文件播放器会报错无法 ...

解决了:
要在UltraISO里面勾上“允许小写字母”
这是挂载后小写字母正常、写入之后全变大写的那个镜像,有UDF但没有ISO9660允许小写字母:

楼主:
发现在写入的时候极易出现掉盘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板子做的不讲究没有铺铜、没有做阻抗、没有做等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CDROM模式的兼容性很重要,写入后期的Windows系统的ISO一般还好一点,如果是Linux或者早期版本Windows ...

兼容性似乎不是很好 在老电脑B75主板上,识别不了UEFI启动(SM3267的u盘就可以)不知道和镜像内容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兼容性似乎不是很好 在老电脑B75主板上,识别不了UEFI启动(SM3267的u盘就可以)不知道和镜像内容 ...

legacy下兼容性好就已经很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