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一个插线板的电阻

楼主:
一个飞利浦老插排的指示灯一直都觉得非常亮,限流电阻应该是发热大的,因为能透过壳摸到那里温热。这LED也真的耐用,十多年了这么大电流下工作居然还坚挺。于是把电阻换换,减少发热,降低亮度。

这是插排本体,忘了拍下原始亮度了

背面

这里电阻挨着的地方明显发黄

拆开看看

2个200K电阻串联

原来的剪掉,换新的,套上热缩管

通电测试,亮度降低了

装上看看,亮度确实降低,发热也大大降低

网友A:
这结构的容易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的容易烧吧

你觉得容易烧的这结构十几年常年通电都没有烧

网友:
我都是直接再串联个680k-820k的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容易烧的这结构十几年常年通电都没有烧

你得感谢国家电网的高水准运行

网友B:
这种早期发光二极管亮度低,配的限流电阻阻值比较小,发热大,大多都烫手。整个300K以上的限流电阻,热量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早期发光二极管亮度低,发热大,整个300K的限流电阻,热量就下来了。

我是2个200K串成的400K
发热倒不是LED产生的,是原来那个限流电阻

网友:
大品牌的东西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直接再串联个680k-820k的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2个200K串成的400K
发热倒不是LED产生的,是原来那个限流电阻

以前的led亮度低需要电流大,现在的新的led直接用1MΩ的电阻都很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led亮度低需要电流大,现在的新的led直接用1MΩ的电阻都很亮

1m?我都是用10m

网友:
这种方的功耗都比较高,现在的高亮圆的,都是5m起步

网友E:
4个400K两两相并再串起来是不是发热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1m?我都是用10m

肯定更大点的更好,但是我说换1M的都有人感觉不行,至于我换1M的是,我手里刚好有1M的,就用了,这东西换都是因为原来的烧才换的,换1M的已经不烧了,至于省电,随手关个灯,拔个不用的充电器,差不多够这灯用一辈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个400K两两相并再串起来是不是发热更低

只能说单个电阻发热低,总发热一样

网友:
看来还挺耐用的。

网友:
我都直接换成500k的。如果是连LED一起换,直接用2M+高亮LED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的LED比较少用这种方块状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