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25的DTM0660糟糕算法

楼主:
我用的电阻一个是1.0001M 另一个是1.0008M,抛开温漂因素,误差不大

1.众所周知,网友八筛子第一个提出过众仪ZT225的无限趋近于整数的算法,就是1.0005M等等无限趋近于1.0001M,给大家来了一些整数的爽感

2.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太过于在意,我今天随意用其他手持万用表和可编程电阻来验证一下

3.我这台ZT225是前期版本,不知道后期版本有没有改进这个算法,对比自家的ZT219是没有这样的算法的

4.“玩具厂”有的时候思维确实是比较玩具,以娱乐为主,稍微有点开玩笑了,

网友:
这算法不是增加了编程难度了吗

网友:
来学习一下,可惜我没有这表

网友A:
只是后面的表偏小点而已,或者表的温漂误差,你环境温度升高和下降5度看看,没看见你用温度计酸度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后面的表偏小点而已,或者表的温漂误差,你环境温度升高和下降5度看看,没看见你用温度计酸度计 ...

楼主测试的与误差无关,与温漂无关。这个算法是把相差7个分度值的两个数值压缩到最接近整数零显示。
如果是正常算法测量两电阻就会显示两个相差7个分度值左右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的与误差无关,与温漂无关。这个算法是把相差7个分度值的两个数值压缩到最接近整数零显示。
如果 ...

对,还是您会总结,我没有表达正确意思

网友C:
没有发现有问题,太高看工程师了,而且厂家完全没有理由搞这这种算法。

网友:
从照片看,用固定电阻和用可变电阻,测试出来的结果不一致?
用固定电阻测试,看起来确实像是ZT225读数趋近于1.0001M,有异常
用可变电阻测试,可变电阻的阻值变化0.0004M,ZT225读数变化0.0003M。只是比理论值少了一个字,在正常波动范围

网友D:
想多了,这些厂都是芯片外围组装厂,牵扯不到编程。

网友:
我虽然一直对众仪的设计不看好,但楼主这个结论有些过于偏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这些厂都是芯片外围组装厂,牵扯不到编程。

了解一下都知道0660不是装上去就能用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这个用同一个1.0001M电阻串个电阻箱或者可调电阻不就能试试了?

有这个算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之前我只记得ut61e+好像不能.9999,只有.9998和.0000

网友:
不至于不至于,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把硬件的冗余量都用到了,可能个别ADC硬件性能稍微有差异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了解一下都知道0660不是装上去就能用的。

你说的那些只是配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现有问题,太高看工程师了,而且厂家完全没有理由搞这这种算法。 ...

是不是我的225屏蔽措施没有做好,我的ZT219也做好了屏蔽,我这个地方有什么破东西电磁干扰毕竟强烈,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225的1M档位跳的也欢快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些只是配置数据。

所以说你多了解。0660含单片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些只是配置数据。

我就不提某些公司用0660能做更高速的电阻换挡、增加ac+dc功能、电感测量这些明显要编程的东西了。不少0660是挂了一颗lcd驱动去驱动管模不一样的屏幕的,这个就不是接上去就能用的。如果还不信,看看宏康的万用表芯片系列规格表,都有程序内存空间的:

网友:
其实算法并没有这么难,只是工厂的研发太菜了,都够不着其他国际大牌的小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