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抄板修复小熊加湿器

楼主:
上一贴发表了一篇抄加湿器电源电路板的帖子。

嘉立创免费打回来的电路板,背面和原装的对比一下。

正面也来一张

翻箱倒柜找元件。

焊接好的板子,滤波电感和变压器都是从旧板搬过来的,100K2W的启动电阻和0.56R2W的电阻是从其他废旧板拆的。

12V的接口空载电压13.5V,因为自己没有50.6K的电阻,从一堆标称值51K的电阻找了一个50.8K的。

第二电压34V,不知道本来是多少伏的。

装回去,尺寸正好。

最后冒烟了“雾”,正常喷雾气了,相机拍不到雾气,成功修复。

网友:
本来是垃圾板子搞的高大上的了    话说这种黄色单面板也就只比纸基板好那么一丢丢  很容易掉焊盘   你这一搞 板子属于高级货的板子了

网友A:
有必要?原装的直接不能用了

网友:
这是个狠人。工厂研发:下个版本加单片机,看你怎么抄。

网友B:
零件坏了,又没有掉焊盘,有必要重新抄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原装的直接不能用了

铜箔层很多阻焊油已经起皮,有的已经氧化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坏了,又没有掉焊盘,有必要重新抄板么?

铜箔层的阻焊有很多已经起皮,有的已经氧化断路,在氧化位置有打火现象,这贴拍的照片看不出旧电路板的惨状,请移玉步阅览上一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箔层的阻焊有很多已经起皮,有的已经氧化断路,在氧化位置有打火现象,这贴拍的照片看不出旧电路板的惨 ...

上一贴有些图打不开,估计是我这里网络的问题。
零件锈蚀的厉害,估计这加湿器的防潮设计,以及线路板没有三防漆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件坏了,又没有掉焊盘,有必要重新抄板么?

自选单片机,重新设计程序,这相当于重新开发产品了

网友:
太狠了,有闲

网友:
小熊本来也是山寨,销量上来了也成了牌子

网友:
重新做了一个。其实随便买个开关电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