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路边刚捡的笔记本电池 联想四节18650

楼主:
以前的笔记本电脑电池都是六节18650,今天捡的是联想四节的,外壳当场摔开取内脏带回,虽不是进口大红袍但也红,每节电池都有编号,量了下电压都是0了,一会儿拆开分节充电看看能充进电不,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
如果不缺电池,这种电压零的没啥用,扔了

网友:
以前笔电没有电池保护,基本半年就坏了,所以即使不是零电压的,也没多少容量

网友:
已锁,没啥用了

网友:
感觉像是泡过水,大概率废了

网友:
如果低于过2.5V就不好正常用了,建议直接用来给小功率产品供电了。

网友:
亏电之后救回来的够呛了,就算抢救回来,电池内阻也会变大,但是也能凑合用

网友A:
锂电池这么脆弱的么!

网友:
0了啊,没什么用了

网友:
这种放久了的电池已经报废了,再用已经没有必要了。

网友:
楼主有理由配一台用来搭配捡来电池的二手想本了。

网友:
看着像是进过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这么脆弱的么!

所以保护板无处不在……

网友:
现在笔记本电池进入更换高峰时期,小区垃圾桶见到的比较多

网友:
0V的已经有不可逆损害了,即使能充电进去也会容量下降、内阻增大。不过对内阻要求不高的设备还是可以用的,比如电子时钟、收音机什么的。
万一出现自放电增大,就不能玩了,不是在充电就是在去充电的路上,耽误时间。

网友:
虽然不是进口大红袍但是也红彤彤的。

网友:
估计不行了

网友:
有可能救得活

网友:
有可能救的活,试试才能知道的。

网友:
激活了容量也堪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