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n年前的美斯特MST-303搅拌机

楼主(2025-10-18):
拆n年前美斯特搅拌机,用的很少,打时间稍长一点就有一股电容坏的味道,拆开一看里面超级简单,没有电容,只有一个自恢复85度的温度控制保险,和一个减压档的二极管。
味道应该是漆包线发热的味道。

网友:
这种搅拌机的电机基本上都是串励电机,一般来说都是要求工作一分钟停三分钟,工作时间长了温度会很高,有可能会烧毁。

网友:
确实是老物件,不错!

网友:
看着真够简陋的

网友:
以前买过类似的,称为多功能加工机,带了好多附件,几乎没用几次,现在皮带也断了。

网友A:
挺简单的,长时间运转电机易烧毁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装个风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简单的,长时间运转电机易烧毁

还真不会烧毁,有一个自恢复85度的温度控制保险.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铜线包

网友:
我也是 走一分钟停十分钟 有没有散热的好办法?

网友:
我同事买了一个搅拌机,连续装5分钟,要休息半个小时。。
没办法等,我就拿电钻转,结果转了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