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151针CPU开盖换液金

楼主:
E2174G 魔改到Z170主板使用,八九代的性能比六七代价格还便宜,就是有个小问题,用intelburn test烤鸡,高负载的时候温度会biu的一下飙到90,然后bia叽一下又掉到70多度。遇到高负载就会这样,本来以为是散热问题,后来换了水冷,也是一样的,估计是高负载的时候核心突然增加功耗,温度升高,硅脂不能快速的导热走,导致的这样的现像。
其实实际使用中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想着是不是硅脂干了,然后因为之前笔记本有换过液金的经验,所以计划也换个液金试下。
前几天就在有色金属店铺买了一只3g的液晶,结果只用了一点点就好了,液晶看着贵,其实一点点就够用了。
给大家看看开盖后和更换过程吧,没有拍拆的过程。拆盖就是用的水果刀放在缝隙里面,从角落和它凸出来的两个耳朵那里下手,我是用那个老虎钳敲的,直接敲那个刀片塞进去的,结果就把上面的铜钵给刮花了,好在没有伤到要害。装回去还能正常使用,不然就亏大发了……
CPU核心很薄,和pcb的厚度差不多,估计只突出了0.5mm,反应就是很薄。嗯,开开之后发现伤到铜箔我都认为完了,因为它上面有很多走线,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好像只是伤到了屏蔽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先弄到主板上试一下能不能亮机,结果依然亮机了。后面就是打绿油绝缘下。然后擦干净,在核心周围打了一圈,那种手机散热用的硅脂,一个是可以增加导热,二一个也可以达到一个的液晶密封的效果,最开始我记得是普通的硅脂,然后太多了,而里面的空间很小,一盖盖子全都被挤出来了……被迫返了一次工。
后来就改用这个手机用的硅脂,这个很干,然后量也是用针头就出来的,本来这个硅脂挤起来就很费劲,然后前面又是加了一个针头,就更费劲了……挤了好几分钟才挤了这么长一条出来。
然后就是涂抹液晶,涂了就盖盖子,盖了之后也是上到主板上看一下能不能亮机,能亮机了,然后我再取下来周围给他打这个uv胶,打开uv胶,然后用夹子把盖子和底板夹住,然后照射固化就行了。
现在考机他就不会飙到90多了,现在考机都是慢慢的往上升,用了水冷,最高也才60多度。然后跑了一下分分,和原来的硅脂导热也没什么变化。至少解决了他这个高负载,温度过山车这个问题。

网友A:
拆盖后,和笔记本的u一样了

网友B:
能给CPU开颅的都是大神

网友C:
看到过一个维修手机的朋友经常拿这些东西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盖后,和笔记本的u一样了

笔记本的晶圆或者PCB一般要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CPU开颅的都是大神

一把水果刀解决  就是704粘的盖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过一个维修手机的朋友经常拿这些东西练手

练习飞线吗?

网友D:
这货真实性能是什么水平?功耗咋样?

二○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网友:
液金就是金属镓嘛?
看样子效果不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金就是金属镓嘛?
看样子效果不错哈

混合物哦,不止镓,还有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真实性能是什么水平?功耗咋样?

鲁大师33万分,睿频4.28g,功耗不在乎

网友:
引用 楼主:
鲁大师33万分,睿频4.28g,功耗不在乎

鲁打湿就算了,纯属娱乐...

二○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网友F:
开盖的CPU很快就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盖的CPU很快就会坏

有什么原理吗?笔记本的CPU没盖的怎么办?

网友:
液金,容易坏

网友:
胆子真大又幸运,露铜了还能用

网友:
这是高端手术,开颅

网友:
可给笔记本cpu上液金吗

网友:
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