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插头求助

楼主:
雅达利手柄(摇杆),向上方向键失效,其它键都正常。
已拆开检查,很可能是:摇杆插头孔接触不良。“上方向键”的那个孔,内部的铁环(铁箍),孔径太大了,抱不紧游戏机接口上的插针。

不想换摇杆的插头,可以维修吗?如何减小铁箍孔径,使之接触良好?
维修操作空间太小了,放不入工具。找维修手机的师傅能够解决吗?

网友:
这玩儿 放了几十年了?

网友:
铁箍与外孔间塞入薄片

网友:
剪一小段硬铜丝或元件脚塞进去

网友:
塞进去一点导电剂就好

网友:
塞个细铜丝

网友:
哪个松就把哪个针稍微掰弯一点

网友:
找点多芯铜线的铜毛比孔深略长剪下来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