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3LCD投影机核心部件拆解

楼主:
3LCD 光路

网友A:
这居然用到了水晶体。真是牛了个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居然用到了水晶体。真是牛了个擦的

一直就这结构,几十年没变。
这个基本上就报废了,没有治具,基本上没办法调整好光路。

网友:
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
这玩意感觉好精细

网友:
是不是三个一样的屏,分别红绿蓝投出一个同样的画面

网友B:
和普通电视机相比,投影机除了大,其他没什么优点吧?

网友:
这个东西看起来还是挺精密的。

网友:
超级精密的玩意,投影机就看它的技术参数。

网友:
还有种CRT投影机,前面是三个镜头,使用的时候要调整对齐三个颜色。

网友C:
好奇,为什么一定要分色投出来呢?

网友:
高级的玩意。以前查过那个LCD,一个就需要2000多

网友:
一拆就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用水晶体,真是牛!

网友:
原来拼夕合色棱镜,有些从投影仪拆机,抛光翻新,或者是出厂光轴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普通电视机相比,投影机除了大,其他没什么优点吧?

有优点的就死贵

网友:
看着是相当精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为什么一定要分色投出来呢?

为了成像质量和亮度,普通彩色液晶每个像素都是单独的颜色,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光被像素的滤光膜挡住而损失掉了,比如红色的像素只能通过红色的光,蓝色和绿色的光都被滤光膜吸收而损失了。投影机的分光透镜把三种颜色的光通过光学手段分离,然后再分别通过各自的液晶成像,这样就没有光的损失,投影图像质量和亮度都大大提高。高端的DLP投影机也是三片成像器件分光的,高端的摄影机也是三片传感器件光学分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