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一波三折的拆修一个简单电路

楼主:
之前拆修一部上世纪的古董收信机,可以参见这里:
【新提醒】拆修一台上世纪的139A型短波收信机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其中有个简单但又非常重要的部件:拍频振荡器坏掉了。

表现为不起振,这可是个麻烦事,这小家伙虽然简单,但是非常重要,没有它,收信机就是个普通收音机,
重要的收等幅报(CW)和单边带(SSB)都干不了,因此必须把它修理好。

在139接收机里,拍频振荡器是以一个电路模组的形式安装在中频板上,外面有个镀银屏蔽盒

打开盖子,露出里面的电路,也是被水泡过的痕迹

拆下来,用无水酒精反复清洗

研读电路图和技术说明书,拍频振荡器,电路非常简单,
一个晶体管组成的考毕兹振荡器,产生一个465kHz左右的拍频信号
就这么个简单电路,修起来还不分分钟搞定。
没想到修这么个玩意还真没那么简单,耗费了起码俩小时才搞定。

既然不起振,用稳压电源供电,首先测试一下工作电流,0.98mA,
对比参考电流,大了将近1倍。

看到这个结果,理所当然想到大概是三极管坏了或者性能不良,
毕竟对于一个50年前生产的老锗晶体管来说,性能恶化,穿透电流大是非常正常的。
于是找一个测试合格的同型号元件出来,立刻拆除旧管子,换上新管子

不料,换完发现还是不起振,这就奇怪了。
难不成是水泡后导致振荡线圈霉变短路或断路?测试线圈直流电阻没问题,晶体管又有正常偏置电流,断路是不可能的。
因此,猜测有可能是线圈水泡霉变,出现内部短路导致不起振。
好吧,把线圈拆下来检测。振荡线圈初级是用纱包线蜂房法绕制的,不排除腐蚀损坏可能。
次级就那么几圈平绕线,肉眼检查没有损坏。

无论是线圈初级还是次级内部短路,那么电感量会显著降低。
测试线圈初级电感量211uH,符合正常参数。
这说明线圈也是好的啊

又考虑会不会是谐振的云母电容出现故障导致不起振?
云母电容虽然性能非常稳定,但是有说老云母电容时间长了出现金属迁移短路或失容的,
于是把电路中3个和振荡相关的云母电容拆下来检测,也没发现问题。
这真是见了鬼。而且在前期换晶体管,拆线圈的时候顺便把偏置电阻什么的都查了,电阻都是好的。
那还能有什么坏了呢?
直到最后,无意间发现负责调节频率,用稳压二极管充当变容二极管的2CW14似乎没有正向导通压降?
再仔细一测,这个二极管断路了。从电源部分拆了一个一样的换上。

通电测试,顺利起振了,频率稍有误差,这是因为频率计探头分布电容引起的。
可以看到,为了测试,2个谐振的云母电容是拆下来临时焊在铜箔面上的。

至此,维修完毕,拍频振荡器顺利工作。没想到罪魁祸首是最不起眼的二极管。
前期修理找不到故障的时候,专门为了躲开它,用一根铜线把它短路了,想着有一个150p隔直电容足够了。
没想到的是这个二极管实际的电容量应该只有几十皮法,和150p电容串联后等效电容也是几十皮法,
因此如果用导线短路二极管,实际接入电路的电容就变成了150p,增大了数十倍,超出电路参数也不起振。
故忽略了实际是二极管断路导致不起振,最终还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坏的元件才去测试它,发现故障点。

P.S. 用普通二极管当作变容二极管是可以的,但是,缺点就是一致性特别差,特性曲线不佳。
因此不如专门的变容二极管。为什么这里不用变容二极管,猜测应该是那个年代,变容二极管作为新型产品,成本高,而且工艺尚不稳定。
因此设计用成熟的稳压二极管去代替变容二极管,尝试电调谐的试验及过渡之举。
再往后的139B型机器,这里又换回传统的可变电容调谐了。

网友:
这成色,怎么好像进水了一样,还是环境潮湿导致的

网友:
从几十年前的物件可以看出现代科技发展的迅速?

网友:
楼主期待老古董修好

网友:
恋旧情怀激励折腾,修旧如旧成功复古。

网友:
高手啊,思路清晰,测试设备也齐全

网友:
真是有心人呀,就这都能修复

网友:
高手,有耐心

网友:
大工程好手艺

网友:
一般人连相对的捡修工具都没有,就别说再修了。

网友:
那几个云母电容现在可不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玩这古董的人都要报备的

网友:
看着确实够老的

网友:
竟然还藏着这样的老古董

网友:
难怪有的收音机用了一段时间台就漂移了,收不到台了,怀疑就这些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技术进步太快,知识已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