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5吋硬盘电脑USB不认

楼主:
有一个硬盘播放器里的2.5吋机械硬盘,电脑USB认不出来,不能使用;但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发现”大容量存储设备“;USB接口与硬盘是一体的,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请论坛大佬给看看是什么原因?先谢谢!

网友:
换个好点的数据线试试

网友:
换个数据线

网友:
一是换USB线,二是插机箱后面主板上,别用前面板的。

楼主:
数据线换过不行,也插在机箱后面后面的USB试过不行。需要安装什么驱动。

网友:
移动硬盘供电不足

楼主:
在磁盘管理器有显示如图,在控制面板里也有显示。

网友:
磁盘管理器里有没有?
播放器用的文件格式一般windows都不识别的。

网友:
不排除是供电不足,换根质量好点的数据线,插到主板后面的USB接口上再试试...

二○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网友:
像是供电不足,找个带供电的或两个a口的usb线

网友:
你先试试:将USB硬盘拔下,然后删除"USB大容量储存设备“,再重新插入USB硬盘。